[手持表] 今天打磨了一下ANENG M118A,使其更具抗操性

楼主(2022-06-27):
我这个表发现电池电压低点时,如1.4V每节,全自动短接表笔时声光响闪显数乱跳,手动通断档也是如此。拆开试验把V259短接显示就安稳了,于是把V259光耦驱动电阻R31改为820欧母<原1K>的,试机正常了。声音感觉太吵,于是把蜂鸣限流电阻R17由10改为22。电流档顺便也增加两个4017做保护,再在热敏电阻后增加2个470V压敏串联做过压保护,这个表就是一个好用抗操战地表了。已改9999。有图但传不上,8M以下的,为何?

网友:
有图但传不上,8M以下的

发帖页面有提示,图片分辨率建议4000px以内。

网友A:
牛屎真亮,都反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真亮,都反光了!

真的好光亮还屙的比较正

网友:
怎么都在玩这个ANENG M118A

网友:
蜂鸣确实有点讨厌,太响了,感觉比我任何一个都叫的厉害表。把电池换成3.2v铁锂就好了,反正铁锂90%的电能都在3.1-3.2v以内,按干电池来算一直都在1.5-1.6v,稳的一匹,没电后会迅速降到2.5左右,提醒你该充电了

楼主:
这表改4个9有个问题,如到整10·00时不自动换量程,显示为零小数点左右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改4个9有个问题,如到整10·00时不自动换量程,显示为零小数点左右移 ...

换档上下限调一下

楼主:
M118A万用表电压内阻只能820多K,因为全自动要经900K电阻直入芯检测换档信号,任何档都要并上这个电阻,电压挡是10M的,并上900k就只有820几k了,除非手动换电压档加个什么开关切断这个900K电阻才是10M内阻。但万一没有自动换挡信号进入误测变炮灰是分分钟的事。己用串电流表测算过,就是824K左右,交直流都是一样。测市电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118A万用表电压内阻只能820多K,因为全自动要经900K电阻直入芯检测换档信号,任何档都要并上这个电阻,电 ...

谢谢提醒,差点想买一个来玩呢,解毒了。

网友:
我的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自动档短接表笔,显示屏数据不稳定、档位也是循环跳转不确定。

网友:
被种草了,虽然吃灰的表有几块

网友B:
电流档加的两个4007起不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档加的两个4007起不到保护作用。

你说说怎么起不到保护作用?
当电流档误测市电,那个贴片万一先烧飞了而保险未烧,220市电直入芯片就炮灰了,现并这两二极管就是拿来牺牲的确保保险能烧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说怎么起不到保护作用?
当电流档误测市电,那个贴片万一先烧飞了而保险未烧,220市电直入芯片就炮灰 ...

懂点皮毛。
就是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C:
我的几个表,厂家设计都是4个二极管来保护电流档,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电流档误测高压,可能在二极管还未导通钳位,高压浪涌已经把芯片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几个表,厂家设计都是4个二极管来保护电流档,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电流档误测高压,可能在二极管还未导 ...

你说的4或5个二极管的设计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浪涌不代表一定有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4或5个二极管的设计是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的,浪涌不代表一定有过压。 ...

谢高手解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说怎么起不到保护作用?
当电流档误测市电,那个贴片万一先烧飞了而保险未烧,220市电直入芯片就炮灰 ...

有些表会在采样电阻上并联二极管,保护采样电阻,也有的表用两个二极管并在输入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表会在采样电阻上并联二极管,保护采样电阻,也有的表用两个二极管并在输入端保护 ...

原理上是这样,两种接法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对电压钳位,图上只用两个是因为在这两个就够用了。但你看楼主并在了哪里?1A的4007,并在10A检流的5毫欧上,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我就没看懂这是按压降算了检流电阻的电流和功率?还是按检流电阻的功率算了钳位电压?反正我是搞不懂这怎么起到保护作用的。感觉是照猫画虎给接上了,结果狗尾续貂。
也有可能楼主的“4017”是我查不到的0.1V以下10A以上的肖特基管子。只是图片上我好像看到的是两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