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变频微波炉故障求解

楼主(2022-06-27):
松下古董变频微波炉,带烧烤,别人给的,当时说好的。回来试了下, 定时加热 10秒关机,不热,功率表在100-200显示跳动。
但定温(《90度)模式下 能用,水能正常烧热。当然偶尔也不能用会显示H97.
放了几天后,一开始试机和上面一样 老情况。 定温加热可以,可以一直加到希望的温度。功率950w左右跳动。定时还是不行,10秒停机。试了多次后,发现居然所有模式正常了。定时加热也正常不关机了,工作是 功率计显示1600w左右跳动。
网上查多种说法,有说变频板坏的,有所磁控问题的,(万用表检测正常)。有说小板电容12v失效的。有说变频板子虚焊的,有说控制板故障的,没有方向。请大师们不屑指点,到底那里问题

楼主:
看看视频 看看型号 597S. 专家帮忙分析下属于啥故障啊

网友:
不屑指点

网友:
又上传视频?谁不小心点一下55M就没了,谁愿意看啊

网友:
原来正常,想来朋友不会骗你。是否是因为哪里感应静电了,让定时功能失常了?或是如文章提到的,路上震动,造成哪里接触不良了?既然仅是定时部分的问题,那就围绕相差电路仔细查查。

网友:
里面看起来规矩

网友:
做工不错,功能越多越容易坏

网友:
松下嘛,松了而已

网友:
这个么,我相信松下的售后也不一定弄的明白,有配件的话,一样一样试,看似笨拙,其实有效。

网友:
可以网上淘个旧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