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自行车碟刹拆解和原理

楼主(2022-06-27):
液压刹车的动作过程

手握动液刹手柄,推动柱塞往内运动,

.

当装在柱塞上的前皮碗到达并封住油泵体上的0.5mm孔时,

制动油路开始封闭,形成压油腔,柱塞继续往内运动,系统内开始产生压强,油液压力即升高。

根据帕斯卡原理,密闭系统内的液体压强处处相同,油液压力通过制动油管传递到制动油缸内,活塞开始受到制动液的压力,活塞开始推动活动制动蹄块向制动盘运动。

(20-39岁成年人握力评分标准
单位:千克
20-24岁男29.6-36.937.0-43.543.6-49.249.3-56.3>56.3
20-24岁女18.6-21.121.2-25.725.8-29.829.9-35.0>35.0

正常人右手一个手指的捏力是78.4N(即8Kg),捏力作用在刹车杆上通过标杆原理放大。放大六倍。也就是470.4N(即48Kg)。
据帕斯卡原理(帕斯卡原理指不可压缩静止流体中任一点受外力产生压力增值后,此压力增值瞬时间传至静止流体各点。)刹车上泵活塞直径是12.7mm . 刹车上泵活塞直径是30mm。压力理放大5.59倍。也就是2629.536N(即268Kg)压力。)

就是说钢制盘片大致受到2629.536N(即268Kg)压力。

(在制动缸矩形密封圈安装槽外侧加工了一圈倒角,由于矩形密封圈内侧受到制动液的压力向倒角产生弹性变形。)

当然,手握力越大,制动力也越大;
在制动缸矩形密封圈安装槽外侧加工了一圈倒角,由于矩形密封圈内侧受到制动液的压力向倒角产生弹性变形。)

制动解除过程:解除制动时,油路卸压,绷紧绷绷制动系统都往恢复到原始位位置回弹。

刹车片上的回位弹簧压向刹车片,作用在活塞上回位。

同时:由于制动盘平面与旋转轴线并垂直,制动盘面在旋转时可能平衡到连一点都跳动或者说摆动,在这个跳动或摆动程中,制动盘便会与制动片发生断续碰撞,车轮的转动也不是理论的一根轴,而是有摆动的,带动制动盘是在车轮轴摆动能进行轴向运动,这时碰撞力就迫使刹车片沿轴向向原始位运动从而避开制动盘。

手松开液刹手柄,柱塞由于回位弹簧的作用,迅速往外运动,此时前皮碗前侧便会形成瞬间真空,由于大气压的作用,
活塞受到7.3公斤侧向压力回位。

压强=压力/受力面积(p=F/S);
下活塞的圆的直径是3CM
面积是7.065平方厘米
一个标准大气压=101300Pa=101300N/M^2
一平方厘米的压力是1.0336公斤
下活塞的压力是7.302384公斤
刹车力470.4N(即268Kg)。活塞回位压力7.3公斤

当上泵活塞第一皮碗(回位弹簧边上的第一个)经过0.5mm回油孔时,油液压力下降,矩形密封圈要恢复原形,带动活塞微量回缩。

在这里要注意一点,蹄块磨损使得活塞的推出系统内的空间便加大了,而这一部分空间就要由制动液来补充,制动液后由0.5回油孔补油,经过长期使用,油杯内的液面便慢慢下降;因此,在油杯盖密封垫上设计了很多折皱,同时,在油杯盖上还专门设有气道,使油杯盖密封垫上部空气与外界相连,液面下降时,油杯盖密封垫上下的压力差迫使拆皱打开追随液面下降,油杯盖密封垫的这种特性我们称之为追随性。

液压制动的摩擦片在于制动盘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其磨损是自动调的。
矩形密封圈的三大作用:

1,密封
2,微量回位
3,消除盘与蹄片之间的磨损间隙。
由于液压系统不充许橡胶件在使用期内出现老化现象,采用耐热性、抗老化、耐臭氧、安定性绝佳的三元乙丙胶。(EPDM中文名:三元乙丙橡胶 [1]   英文全称:Ethylene-Propylene-Diene

总结:应用两个物理原理。一是标杆原理,二是帕斯卡原理。
碟刹回位经五个力的作用。
1、制动盘的跳动或者说摆动;
2、大气压:
3、刹车片上的回位弹簧:
4、碟刹上泵回位弹簧;
5、制动缸矩形密封圈

网友:
磨损到一定范围就必须换新的

网友A:
并不是依靠负压回位  而是橡胶密封碗的弹力回位   偏磨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浮动式卡钳的两个浮动销卡死  然后才是分泵(活塞于本体之间进水锈蚀卡住)    再是主泵进水/刹车油进水吸潮造成内部锈蚀   至于软管内堵就很少见了

检查保养的范围在于检查刹车片和浮动导向的销子的清洁/润滑  一整套碟刹才一百多  换皮碗几十 再说了皮碗不那么容易坏  常见都是销子卡死

我的毛驴前轮是换的一套拆车前叉轮子刹车一套   发现刹车片作用范围不在最佳位置   也就是太偏外侧 以至于内圈有一部分工作面都没有用到  刹车片也是有一部分没有磨到  最终可能导致没有磨到的刹车片部分会相互顶住影响刹车

检查一番  发现原因来自于安装分泵的转接板  不规则的一个四角铁块 大约5mm厚度   于是找来汽车加装的保险杠的铁支架卡尺一卡刚刚好5mm     切一块下来

用黄纸壳 用笔描绘原转接板  再画出偏移修改的转接板   然后剪下来比较      然后对照图形  手砂轮切出轮廓   定位 打孔  因为不规则 加上要绕开刹车片  前后拆装好几遍 总算没挡住刹车片了

然后装车 试车 完美在预定工作圈范围内

再说说 这辣鷄前叉  装车不到一个月发现 捏住前刹  车能前后晃动10多厘米  什么鬼?   仔细检查发现 减震器的三叉肩和转向柱连接部位断了   没错 就是断了   (空管插入三叉肩中间孔 然后撑开实现铆接 就是铆接部位断了)

这特么什么垃圾  虽然碟刹和前叉一起120 还包装上的  这特么       没办法 拆下    然后搞了一根刚刚好能放进去转向柱中间孔的实心铁棍    大概20厘米长

然后 电焊 焊接使其和转向管柱一级减震器三叉肩部 固定    不加这铁棍肯定还会再次松动     目前过去3年多 没有再次出现同样情况   就是没刷漆焊接部位有锈蚀

网友:
我的碟刹漏油了,不知道怎么修理

网友:
就是夹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依靠负压回位  而是橡胶密封碗的弹力回位   偏磨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浮动式卡钳的两个浮动销卡死 ...

碟刹是个系统工程。

网友B:
我的电动车碟刹刚刚也没有刹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动车碟刹刚刚也没有刹车了

可能是没油了,要加刹车油。

网友:
不错,拆解的很详细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依靠负压回位  而是橡胶密封碗的弹力回位   偏磨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浮动式卡钳的两个浮动销卡死 ...

很容易理解的东西。。为什么总有人说是靠密封圈的弹力回位。。想都知道密封圈密封碗能有多少回弹压力能把活塞给压回去?那个活塞单用手都压不回去。。依靠密封圈那一点点忽略不计的回弹力能把活塞给压回去??
不管上下泵如何动作刹车油面以下到活塞密封圈间都是真空的。。刹车是依靠刹车手柄顶出上泵活塞挤压刹车油再顶出下泵活塞。。回位也是刹车油失去上泵活塞的压力刹车油轻微回位带动下泵活塞回位。。
所以很明显就是依靠负压回位的东西。。密封圈是没有型变的。。有型变就封不住油液了。。

网友:
讲解的很细致

网友C:
好像也是电摩上单边活塞卡钳,好点的应该双边活塞卡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也是电摩上单边活塞卡钳,好点的应该双边活塞卡钳。

48V 电动车上的。

网友:
和自行车的油刹应该一样的结构。

网友:
结构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
汽车刹车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