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达人帮手查电容的编号和容量值,惠普5310m手提电脑无法开机

楼主(2022-06-28):
一台惠普 5310m手提电脑,按开机键无反应

经检查,图中U35左边红圈中的应该是电容,两脚在线测已经是短路,而且和地之间也是短路状态

此板为LA-5221P,REV 1.0,但手中只有REV0.1的电路图,无点位图,哪位达人帮手查此电容的编号和容量值
顺便再求上方三角形处电容的编号和容量值

网友:
一直不清楚这贴片电容按什么来识别耐压和容量的?难道是大小吗,还是颜色?

网友A:
吹下来看看是否还短路,有时候测量电容短路并不是电容的问题,有可能是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找临近大小颜色一样的测

网友:
看图感觉电容是已经焊过,难道是没有焊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下来看看是否还短路,有时候测量电容短路并不是电容的问题,有可能是是其他的问题。 ...

你说的很对,但我手头没有风枪,只有电烙铁
一旦焊下来就难做到原装焊那么漂亮了,就像三角形处的电容一样,也是自己焊的,勉强及格
因此希望能知道电容的编号,再对照原理图,这样心里才有底,望达人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