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e7前后摄像头无法打开故障,一波三折漫长的修复过程

楼主(2022-06-28):
邻居送修红米Note7手机,说是摔了一下然后就拍照不了,实测确实如此,相机根据无法打开,提示“无法连接到相机,请重新启动相机”,当然重启也是不行的。。。

拆机后发现不装后置摄像头时,前置摄像头可以正常打开,于是乎怀疑后摄像头有问题,购入后摄装机,尴尬了,故障依旧,过程未拍照

误判了,取下主板测试后摄像头座子(板对板连接器)各PIN脚阻值,主摄各脚阻值基本正常,副摄第11脚无阻值

顺着图纸找到连接11脚的是一个LDO降压IC,加焊油补焊下,发现阻值恢复了

看看原理图

装上后置摄像头,测试仍然是打不开,在相机APP打开的状态时,赶紧测试部分供电PIN脚
发现2.8V供电均是0.1V、2.8V反复跳变,其它几组电压(1.2V、2.8V AF)也是如此

看点位图,2.8V LDO的使能脚直通CPU的

因邻居说是摔过后出现不能拍照,怀疑CPU有虚焊情况,此主板大芯片是没有封黑胶的,于是在CPU四周注入进口焊油归位补焊

主板装回机壳中测试相机仍然打不开,但摄像头供电发生变化了,2.8V 1.2V(实测约1.1V)稳定不跳变了,但2.8V AF电压为0V(自动对焦)

再看看摄像头供电原理图,就那么几个LDO咯,2.8V AF的LDO点位图也再看看

拆下U1201 LDO,发现LDO输入PIN底脚已腐蚀了,手机可能之前有进水

刮焊盘,已彻底坏了,走线刮开,飞线,涂上绿油固化后再刮开引线上的绿油,度上焊锡备焊LDO芯片

LDO芯片脚也是腐蚀了的,刀片刮下腐蚀物,还好引脚未损

加焊油焊回AF2.8V的LDO IC

装机开机进系统打开相机,测试AF2.8V已经有了

此时相机后摄已正常打开了,切换到前摄也OK啦

装机,完美修复!

再打开相机,欧耶耶耶。。。

最后回顾下漫长的维修过程,小结为:红米手机曾进过少量的水,当时没有影响所有功能,虽然腐蚀了相机AF供电芯片,应该线路还是通的(补焊CPU时400度的高温可能引起AF2.8V LDO已腐蚀的输入脚彻底开路),不然摔前相机肯定是用不了的,摔过后可能引起CPU虚焊而发生使能信号或其它相关电路开路异常,而无法给主摄像头正常供电,副摄像头供电LDO靠PCB板边摔后受力也引起了开路。没有耐心估计是修复不了看似简单的一个相机打不开连环故障,我也是修了好几天才有结果。我也是佩服我自己了!!!

网友:
维修快乐就是享受修理这个过程的成功或失败的心情,随着经验的积累,成功的机会越大,干劲越足,足到可以不计成本,不计精力,不计时间,哎悲催的维修工!

网友:
厉害,真正的维修师傅。

网友:
换外面的店早换主板了

网友:
学习了 维修过程的各种查资料测量数量也是花费比较多的时间

网友A:
不错,技术杠杠的,下回手机要是坏了,找你就对了,哈哈

请教一下楼主:
我的手机也有前后摄像头问题,以你的经验,可能会是什么问题?
型号:小米MIX 2S

故障:打开相机默认应该是后摄,但实际是启动了前摄像头,注:摄像头是前摄的,但配置功能菜单又是后摄的功能,后摄有光学变焦之类的设置全都在画面上,只是摄像头启动的是前置,所以近距离对焦不了,远距离OK,当然分辨率就差了,因为物理启动的是前置摄像头

你点击切换摄像头,也能正常切换,这时你点切换摄像头到前置,画面功能设置是前置的配置,但实际是启动了后摄像头,和上述一样,软件和摄像头调换了

偿试过如下操作:
1、出现这种情况时,关机,重开机,也不起作用。==》无效
2、恢复出厂设置。==》无效
3、线刷。==》无效

注:出现这种情况时,可能过N天,可能是过一会、或过几天、或过10天半过月或更久。相机又自动完全正常了。相机软件和摄像头同步了,不错乱了。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故障又会重启。

搞不懂这是物理问题,还是软件问题,很奇巴

网友B:
嗯,这样的故障,确实需要耐心
只不过,很好奇,这手机,还够维修费?

网友:
胆大心细,思维缜密。谢谢分享!

网友:
给我来修估计就直接换板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这样的故障,确实需要耐心
只不过,很好奇,这手机,还够维修费?

维修费是按机子本身的价值来定的

同一个零件,在不同身价的机子上,修理费也是完全不同的

假设:同样是修这个故障问题:

红米Note7==>收150元
小米12==>收400
苹果13==》收800

理解???????????同一个故障,同一个人修理,修理费的多少,取决于你手机本身的价值,有相当大的关系。

而不是坏的元器件本身的价值

网友:
红米Note7听筒声音小是通病,外放声音比较大。

网友:
满大街都是修手机,真会修的没几个

网友:
邻居拉回家,没几天磕碰了一下。又不能用了,骂骂咧咧的觉得楼主大神什么破水平。。。

搞维修的太难了。

网友:
看修显卡的张哥是视频也是  一张卡修半天好几天的 每次满怀期待喊 开机 然后说完了完了翻车了 哈哈又继续修

网友:
GPS没信号,移动的没网络。就是这手机的特点了。

网友:
红米Note7现在二手也就200块吧。够维修费吗?

网友:
楼主是绝对的技术大神!顶礼膜拜中.......

网友:
修好了,是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技术杠杠的,下回手机要是坏了,找你就对了,哈哈

请教一下楼主:

硬件问题,要么主板,要么摄像头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样的故障,确实需要耐心
只不过,很好奇,这手机,还够维修费?

收费多少是机主本人看有无价值,而不是你认为市场二手机价值多少,比如一台完全不值钱的手机坏了不开机,里面却有相当重要的资料,就会花昂贵的费用去保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