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没事拆个路由器看看,百度没找到拆的MIFON

楼主(2022-06-28):
这个是锋火出的,内置天线,有个一键组网功能,网上没看到有拆机的,打开看看。
优点是全千兆,3个LAN口支持盲插。缺点是信号一般,家用还是够了,远程控制的APP不是很好用。

网友:
家用还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开线有特色。

网友:
没有USB么?能不能改?

网友:
一看螃蟹的就劝退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A:
交换机芯片没散热片,还闷在圆筒里,不知道夏天用着会不会热死。

网友:
不错哇,外形够特别

网友B:
内部空间还是挺大的,,还可以加个风扇散热

网友:
螃蟹一呀抓八个呀。。。。。

网友:
内部空间还是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空间还是挺大的,,还可以加个风扇散热

这体格,再赛个蓝牙音箱进去都没问题

网友:
拆了放个蓝牙音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芯片没散热片,还闷在圆筒里,不知道夏天用着会不会热死。

底盖上有个铝散热片,三个芯片都覆盖到,忘拍了。

网友:
空间很大,完全可以加一个12V小风扇,从路由器接电口取电。

网友:
LAN口还是少了点,始终还是有线的连接可靠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