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区淹水了,电动车泡20个小时,电机进水的概率大吗?

楼主(2022-06-28):
有没有办法判断电机是否进水?如果拆开看,万一没进水,那岂不是把防水性也破坏了。
如果不拆,万一进水了,电机搞烧了,那更亏

而且我如果拆的话,就要骑7公里骑到店里才能拆,如果有水,骑7公里损伤也不小,

唉!

网友:
百分之一千进水

网友A:
昨天下的雨确实大啊

网友B:
这么深的水,可以大街上抓鱼了啊

楼主:
应该是昨天晚上21点开始下雨,估计24点开始淹水,到现在已经晴了水还没消,按以前的经验,要到今天下午16~17点退水

网友C:
短时间进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电机线圈会浸漆处理,磁钢也会有一般防锈处理,泡个三五天问题不大,拆开把水倒掉再吹干就好了,怕的是长期进水不处理,其实电机里灌满油更利于散热,但电机不是一个强密封的环境,怕是会到处漏油,油太少又影响动平衡。

网友:
为啥要骑7公里,不行就拉过去啊

网友:
控制器怕是也完蛋

楼主:
感谢坛友指点,看来要先想办法吧轮子拆下来拿店里再拆解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下的雨确实大啊

坛友也是武汉的吗?

网友:
电瓶也泡水了吧?反正拆下来清洁就对了,电机都做有防水的,只是泡了这么久不知进没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深的水,可以大街上抓鱼了啊

只是我们小区我们这几栋楼淹了,小区门口,大街上,都没事。

网友:
低价出售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时间进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电机线圈会浸漆处理,磁钢也会有一般防锈处理,泡个三五天问题不大,拆开 ...

感谢坛友解惑,我要把后轮拆了拿去店里再拆解清洗了
而且我的后轮还是油刹,一拆就要换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时间进水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电机线圈会浸漆处理,磁钢也会有一般防锈处理,泡个三五天问题不大,拆开 ...

油太多,损耗大呀,,绿源不是有个液冷电机吗。其实没啥用,进点水估计不能生锈。

网友:
既然已经泡水了,最好按进水处理

楼主:
我就是低价买的,700块带牌照行驶证,不带电瓶。

网友D:
进水开一开,发热后能不能把水蒸发出来?

网友:
我的电动车去年720基本全淹,紧接着8月份疫情停了一个月没骑,解封的时候轮子都快转不动了,WD40喷了两三次,再加了次机油,强行骑了两周才算没有了摩擦声。以前车轮全淹也有个两三次,一直没管它,貌似电机并没有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水开一开,发热后能不能把水蒸发出来?

理论上可以,就看是水先蒸发完,还是先烧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