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房网络方案

楼主(2022-06-28):
大哥大姐们,帮忙推荐一套出租房网络方案,九层楼,总共三十个房间,待机量在200左右,三大营运商光纤入户网络叠加,24路监控画面,目前不知道要选什么设备,要有简单操作管理,想着上软路由器的,不知道行不行。大神帮忙推荐一下好的方案,

网友A:
带机量才200左右还要三条宽带啊。。

网友B:
带机量200一条500的应该够吧!上个软路由稍微写下规则分下带宽。

网友C:
只听说监控和网络要分开

网友D:
包租公一般不差钱,找专业施工单位吧,软路由应该没问题,要用无线路由器吗?我手里还有些千兆路由要出,q80644213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听说监控和网络要分开

我知道,我录像机双网口的,能解决不同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机量200一条500的应该够吧!上个软路由稍微写下规则分下带宽。

软路由器,是那个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机量才200左右还要三条宽带啊。。

这个学区房,学生可能要上网课要网络要快,最少得两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租公一般不差钱,找专业施工单位吧,软路由应该没问题,要用无线路由器吗?我手里还有些千兆路由要出,q8 ...

只提供有线网络到每户。,路由器租户自己购买。暂时用不到路由器,谢谢。

网友E:
单条比多条会好用...

网友F:
出租屋嘛,30个房一条电信100M以上就行,用ROS我做过很多个出租屋了。每个房要有线,他们自已买路由器或房东买30-50的就行。每户独立上帐号。做好防止ip冲突就行。
监控独立交换机,网络要求不大。

网友:
还是评论区大神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包租公一般不差钱,找专业施工单位吧,软路由应该没问题,要用无线路由器吗?我手里还有些千兆路由要出,q8 ...

啥型号?全新还是旧的?能不能走平台?

网友G:
我也是房东,不过我和你方案不一样,我是用的全套WiFi6,TP的,主路由TL-ER3220G,带机量300,AC100,SG5210用于VLAN隔离,保证自家的网络不被访问到,无线设备不能互访。AP用的是TL-XAP3007GC。TL-SG2008、TL-SG2005负责有线部分,TL-SG2008MP用于AP供电。如果全部有线的话,直接sg5210下挂SG2005进行下挂就行,这个搭配主要是用于数据的隔离。

网友:
一条500Mb或者1000Mb入户,用企业级路由器,写好接入规则,限制上下行连接数。也可以多线接入多wan口。监控跟网络分开,不同网段,最好能隔离。

网友H:
还是上软路由开放pppoe拨号上网吧,用户名就是租户名字,密码就是他手机号码,省得有人路由器接lan口导致网络风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上软路由开放pppoe拨号上网吧,用户名就是租户名字,密码就是他手机号码,省得有人路由器接lan口导致网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房东,不过我和你方案不一样,我是用的全套WiFi6,TP的,主路由TL-ER3220G,带机量300,AC100,SG521 ...

我这边不用准无线设备,租户自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条比多条会好用...

那我明白了能一条,尽量一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租屋嘛,30个房一条电信100M以上就行,用ROS我做过很多个出租屋了。每个房要有线,他们自已买路由器或房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