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闪迪256G的黑胶盘(型号:SDCZ48-256G)怎么量产?

楼主(2022-06-28):
兄弟们,我有一个闪迪256G的黑胶盘,型号:SDCZ48-256G。 前两天坏了,插入电脑会“叮咚”响一下,不出盘符,winhex打不开,进入设备管理器里显示“带感叹号的usb大容量储存设备”。
估计只有量产能救活了,请问下这个要怎么量产,谢谢!

网友:
闪迪 官方质保时间不是挺长的的,而且还支持个人送保(几年前现在不确定)

网友:
好像有难度

是否有大神   能解决

网友:
有售后走售后,没售后扔之

网友A:
你要是无损拆解的建议你装回走售后 否则这只能扔了

网友B:
量产不了,赶紧装回去走闪迪的RMA申请保修换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不了,赶紧装回去走闪迪的RMA申请保修换货。

拆过是保修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无损拆解的建议你装回走售后 否则这只能扔了

壳子已经有破损 看样子售后行不通了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这种能不能把胶去了,露出主控和存储IC,然后量产?

网友:
这都能拆开,厉害

网友:
看序列号应该还在保修,可惜拆了,不然可以售后

网友:
如果你能量产闪迪
欢迎你面试一芯芯邦
高薪聘请

网友:
闪迪U盘早期的部分型号,用的是别人家的主控,打自己家的logo,那种是可以量产的,后期的,全改用自己家的主控,256G说拆就拆,本来可以走质保的,彻底完蛋,当垃圾扔了吧,不要再浪费时间去问了,除了走售后,没有任何办法

网友:
没办法了,扔了吧

网友:
看到评论是256G的,哇有钱人~

网友:
256G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