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调换惠普5200lx定影组件

楼主(2022-06-28):
公司用的一台10左右购买的hp 5200lx 老是卡纸,每一张必卡,而且刚上印还没来得及加热定影,每一张卡的位置都一毛一样
问了下之前维修过的师傅,说是大概率定影组件问题,有闲心就自己拆开清理下灰尘或者折腾下吧,至于成不成看天~~~~~
我自己鼓捣了半天没啥效果,第二天想起有个老的一模一样型号的待报废机器,何不直接拿来更换试试,前提是坏的不一样。
第二天拿来机器

这个机器起码30斤重。抱着好沉

这台还没报废的后挡板的检测机构也坏了

正常的应该是这样

拆定影组件之前需要拆后面板

这个挡条拿开

这颗螺丝取出,需要打开后面板才能看见螺丝位

右侧螺丝位如标注 ,另外,这颗螺丝比其它的更长

注意是取下是上面箭头的螺丝,而不是下面x的螺丝。
取下螺丝后,加热组件就拆下来了,
另外一台如法炮制,交换一下,不卡纸了。看来果然是定影加热组件的问题

后面板还挺复杂的
——————

顺便取下右侧面板 看看主板构成吧

这样向后方退出卡扣 就可以打开了

主板大概布置图,也不是很懂。有明白的大神补充下吧

标识 产地 新加坡

最后实际上更换了后面板,定影组件,问题解决,至于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
总体上看,这个机器当年不便宜,还能加内存加快打印速度,上硬盘啥的,用料也很不错。固态电容啥的都上了。
可惜已经10几年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假以时日吧~

网友A:
学习了,有时间也折腾下我的HP 1136

网友B:
A3的都是商用机型,价格肯定不便宜,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C:
单位同事不是把扫描地方卡纸就是打印出口卡纸,然后用力拉,加热棒上的胶都拉变形了

网友:
非常认真的好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有时间也折腾下我的HP 1136

hp的打印机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位同事不是把扫描地方卡纸就是打印出口卡纸,然后用力拉,加热棒上的胶都拉变形了 ...

我很怀疑我们这个定影组件就是被同事大力出奇迹干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的都是商用机型,价格肯定不便宜,可以折腾一下

这个出设计图的, 总体好评。

网友D:
HP激光机卡纸,还有一个通病,就是进纸离合器(就是一个电磁铁)的海绵老化。清理干净,电工胶布伺候,可以从跟上本解决。

网友E:
原装的一个定影要1500,一个硒鼓1200,,一个搓纸轮500

真不知道厂家如何定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的一个定影要1500,一个硒鼓1200,,一个搓纸轮500

真不知道厂家如何定价的?? ...

垄断,爱买不买
现在很多机器都有破解版本耗材了。这个机器的硒鼓也很巨大,第三方的也要几百,但可以易加粉。
比如254用的彩打硒鼓,一套官方1500,京东上的彩格之类 4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HP激光机卡纸,还有一个通病,就是进纸离合器(就是一个电磁铁)的海绵老化。清理干净,电工胶布伺候,可以 ...

我之前也拆过,磁铁就是主板后面那儿 但我这个不是电磁铁问题

网友F:
惠普打印机市场占有率挺高的,质量不错。

网友G:
这样都行啊技术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惠普打印机市场占有率挺高的,质量不错。

激光打印机还是惠普给力,喷墨的据说爱普生的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都行啊技术牛啊

哪里哪里啊。只是现学现卖,整体更换,挺简单的
拆定影组件要复杂点。

网友:
这机器我办公室一只在用,十五年前就买了台,当年1万多,这机器如果一只用原装鼓总成,想用坏不容易

网友H:
大概率定影膜破损了,技术到位自己换很便宜

网友:
替换大法好,不过不爱弄打印机,喷墨的弄一手墨水,激光的整一手碳粉,洗也洗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概率定影膜破损了,技术到位自己换很便宜

这个定影膜我拆开来手动转齿轮,转了一圈 发现定影膜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