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网易有道词典笔YDP021拆解失败,这玩意有无损的办法么?!

楼主(2022-06-28):
孩子毕业,终于可以对这支词典笔下手了
PS:这两天选志愿可抠破脑壳

网易有道词典笔,型号:YDP021,16G版本

前端logo和扫描口

扫描口里是摄像头,两侧黄点是LED白光照明灯
灰色可动塑料连通开关,触发扫描用

尾端有TYPE-C充电口,小孔是麦,红色是电源键

背面是型号贴纸和喇叭孔

开机有logo,屏是OLED的

功能表

屏是触屏,控制很方便

设置内容

关于......

扫描英语,翻译为汉语

扫描汉语翻译成英语

关机开拆
前面很容易撬开,看起来是卡扣的

接下来指甲根本划不开,用塑料片也不行
貌似卡扣扣法不一样

又推测有粘胶,用电吹风吹热还是拆不开

后来发狠,用塑料片使劲划,玻璃片都分离了,还是不行

感觉都要拆破了,暂时放弃,寻求无损拆解方法,大家给支个招吧

后续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271-1-1.html

网友A:
先坐上沙发再说

找找有没有隐藏螺丝。有可能是滑盖推拉式的,试试前后推推。

网友B:
就没想过再生一个,过几年又能利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坐上沙发再说

孔是麦的孔,红色是电源键

推,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
15年前见过类似这种翻译机,容量很小,可以翻译也可以当扫描仪使用,现在居然有流行起来

网友:
贴纸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孔是麦的孔,红色是电源键

推,倒是可以试试

感觉是下盖,我原来有一个Q12音响就是很难拆,但还是拆开了,是卡扣式的,只是太紧太紧,到底还是拆出裂缝了。如果不是滑盖,那就是卡太紧了,小心的拆吧,我那个是下盖包着里边的东西的,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也是下盖包裹着上边。

网友:
应该是卡扣式的

网友:
这玩意停贵的吧,不会是超声波焊接的吧

网友:
你拆错地方了,
https://post.smzdm.com/talk/p/a0d86rr9/

网友:
我们班同学也有一个
志愿选好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按纽充当了卡扣的?

网友:
元首,从面板拆,无意之中拆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适当加热面板,撬片伺候

网友:
现在的东西都不好拆了都搞成一次性了

网友:
不懂帮顶,只会大力出奇迹的路过

网友:
会不会有暗藏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想过再生一个,过几年又能利用上了

算了,这一条就折腾偶快20年了,后面还要偶供至少4年(说要考研)

网友:
看来元首比我大不了几岁。

网友:
还有元 首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