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KF-23G(23356)-B3-N2格力空调

楼主(2022-06-28):
该空调突然不能遥控了,但开盖按面板上的按钮能够启动,但就是遥控不了。拆开检查发现空调上的红外接收器损坏,想起自己手头还有几个无用的卫星电视机顶盒,上面应该有这类红外接收器,拆开第一个机顶盒的换上,竟然有时能用有时不能用,有时按几下都不行,而且遥控距离也很近,于是又拆第二个机顶盒,这个终于正常了,遥控跟原装红外接收器没有差别,将空调原路装回,修理完成。

终于正常工作了

正好手头有几个无用的卫星电视机顶盒

机顶盒上的红外接收器

换下来的红外接收器

网友A:
是不是有些接收头只能接收, 有些还带有芯片功能?

网友B:
拆了这么多,动作还挺大

网友C:
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毛病,貌似红外接收管怕受潮。

网友D:
这板子怎么缺这么多元件

网友:
这玩意也能坏啊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修理

网友E:
现在最新的产品好些还有wifi如果遥控器不能正常使用或许能用手机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些接收头只能接收, 有些还带有芯片功能?

摘不清楚,也有可能带有一个管子放大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这么多,动作还挺大

不拆开这么多无法把红外接收器的插头拨出来,不然谁愿意这么费劲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毛病,貌似红外接收管怕受潮。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密封不好,用时间一长,就失效了。而很多空调用到坏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怎么缺这么多元件

我也感觉到了,可能这个主板是通用的吧,其他型号的空调可能也用这个板,但功能不一样,有些功能这个机没有,所以就不焊上这个功能的有关元件了。

楼主:
也是都检查了一遍,因为这个空调原装红外接收器拆下检查也不是很确定是它损坏,后来检查其他地方包括变压器也没有发现问题,就怀疑这个接收器有没有问题,没曾想真是换对了。后来再检查原装接收器,发现放冷一段时间后,这个接收器各脚都不通了,就更加确实是它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最新的产品好些还有wifi如果遥控器不能正常使用或许能用手机遥控。

这个格力空调也可能用手机遥控,如小米手机大都有红外遥控功能。

网友:
格力空调质量不错。

网友:
现在的格力做工也就那样了。

网友:
红外接收头一般不易坏,看了你的板件,元件质量甚忧

网友:
家里的空调坏了好几年,不敢修,下午试试看

网友:
多年前,家里的格力柜机也是莫名其妙坏了红外遥控接收器

网友:
拆的够彻底,估计找问题时非常不容易,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