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天来了,大家都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脑吧。

楼主(2022-06-28):
最近一段时间开机的时候一卡一卡的。第一次以为是有灰尘。拆开吹了吹,没啥作用。第二次拆开一看,原来散热器架子断了。以后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办了。顺便整理了一下机箱内的风路,使之更通畅。

网友:
台式机都好久没开了

网友:
前段时间电源风扇固定轴承的地方断裂风叶掉下来刮到铁网擦擦响,上502继续服役

网友:
风扇震动太大,震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醒,回家检查一下。

网友:
AVC这种热管的效果好吗?网上卖的比较便宜,还可以选不带风扇的,更实惠。

网友A:
还是Intel原装散热器靠谱
那个风扇位置是在吹风吗,吹到上面给电源风扇导出去

网友:
这风道设计的, 电源可遭罪了,所有的高温都给电源了,小心BOOMb了

网友:
笔记本怎么检查?

网友:
先把金河田那个垃圾电源换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Intel原装散热器靠谱
那个风扇位置是在吹风吗,吹到上面给电源风扇导出去 ...

INTEL原装散热器下面的卡扣时间长了也容易断

网友:
刚换12700K  不需要检查

网友:
日常过滤防尘。

网友:
我最讨厌塑料材质的散热器卡扣了拆多几次就容易断裂,最好还是换全金属材质的散热器。

网友:
普通电脑我还是倾向下压式.固定方式用螺丝锁底板那种.可以半年一年拿出去,用风枪吹一下,摩托车店借一下都行.什么都干净了

网友:
我的曾经也断过一次,散热器都没压在cpu上,电脑总是重启,死机,拆开一看才发现。

网友:
所以我从来不用这种结构的风扇

网友:
换个散热器吧,这种的我也断了一个

网友:
塔式散热太重了,机器卧放可能更好。

网友:
只用原装下压式散热器,从不用侧吹散热器。        楼主这个机箱风道我是看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