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早前DIY的T12手柄接触不良改进一下

楼主(2022-06-28):
和那就以前做的T12手柄接触不良了重新做个支架原来的支架使用圆珠笔套做的结构不太合理所以接触不良了

这次用双面覆铜板做

用壁纸刀划下一小块

去掉多余部分(钢锯条锯的)

整理毛边

支架加固全三个(其中两个对半切开用于固定焊芯)

找出一根1.2MM直径的弹簧做触点

弹簧加工成这样

咳刻出水银开关焊接

焊接

触点特写

微距下这个焊点没焊结实后来又加焊了一下只是没拍照了

用的原来的不锈钢外壳没拍照和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又整活…上次似乎看过类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整活…上次似乎看过类似图

是的之前那会跟风做过一支,这次是改良以前做的圆珠笔壳做的支架结构有缺陷

网友:
手工锯覆铜板比较恼火。

网友:
选材不错,制作焊接很牢靠,快成工艺品了

网友:
这才是真.diy啊

网友:
我的也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又整这么安稳

网友:
弹簧怎样上锡的?

网友:
兄台好手艺

网友:
好手艺,我连圆环都做不好

网友:
做得一手好T12

网友:
楼主做烙铁手柄一绝~

网友:
覆铜板也能弄得这么圆,真是厉害。

网友:
只要功夫深。铜板磨成圈

网友:
可以考虑用电池盒正极那种簧片或者是数字表里面那种簧片

网友:
支架买那种十字的就行,一字的时间长容易受热变形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拆继电器银触点

网友:
覆铜板圆环整的不错,好手艺

网友:
干的漂亮  还真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