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2000计数,胜利98A+万用表拆机测评

楼主(2022-06-28):
胜利98A+作为98A的升级款,精度从三位半升级到了22000计数的四位半,功能基本没变,外观也一样!
430单片机也没变,测量部分的芯片,98A用的FS9721,98A+改成了一个疑似0660的芯片。
无论98A还是98A+测量使用体验极差! 对比起这个价格!
98A+测试发现直流电压档精度超差了,测10V显示9.8V了,测量10M电阻误差也很大!(怀疑是10M分压电阻严重偏大,或者电路有故障)
整个表所有档位测量都慢,电阻档电容档尤为突出,最离谱的是直流电流档,测量需要5-6秒钟出结果!匪夷所思!
细节不想多说了,总结就是没有一个地方能吸引人!价格还定位这么高。。。。。。我能说这是在卖老脸吗?

楼主:
直流电压档,mV档测量正常,精度也正常,但是V档完全不正常!要么校准数据有问题,要么硬件问题!

楼主:
直流电流档。精度不错,就是太慢了,没见过需要五六秒的电流档!

楼主:
电阻档底数砍成-1个字了????,整体精度还可以,测量10M误差大了点!

楼主:
电容档精度不错,就是太慢!

楼主:
二极管档,没有声音提示,开路电压3.2V,最大能显示2.1999V压降! 通断档反应迅速!

网友:
外观还过得去, 性能就差些了

楼主:
10M分压电阻由四个0.5%的2.5M电阻串联,实测电阻精度一般!为了验证一下,换了0.1%的10M电阻,换了之后,精度提高了很多!
当然,验证之后,还是恢复原样吧,虽然硬件用料不好,但毕竟是软件校准,改硬件不是好办法。不知道厂家咋搞的!

网友:
这边外边皮套后配的

网友:
我的个妈呀,胜利完全成为不要脸的代名词了,到底这货是不是0660,软件校准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反正这货就是坑,坑,坑,天坑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优利德吧

网友A:
误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有多大

10V电压测出来9.8V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工程样机?正版不是这个色啊,看你前面那个贴里的链接--老外评的98A+出厂精度很高啊。慢是胜利的多数表特点。。。

网友C:
拨盘润滑脂是本来就有的还是你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是工程样机?正版不是这个色啊,看你前面那个贴里的链接--老外评的98A+出厂精度很高啊。慢是胜利 ...

这个电压档的误差显然不正常,根本不是正常的误差,怀疑是校准问题,或者硬件性能突变? 这个表不是我的,所以,这个表的来路我也不清楚,回头发我表的网友,看到了,让他给你解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拨盘润滑脂是本来就有的还是你抹的?

原本可能也有,不过这油显然是后加的。这表是网友的,不是我的,是我的我肯定把油擦了,我是不主张抹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