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华为手机原代的耳机被水洗之后不能送话了

楼主(2022-06-28):
求助各位高手。
我的华为手机带的耳机(type-c口),被放在衣服兜里洗了一次,晾干之后只能听到声音和音乐,但是没法送话了。。。。
还有救吗?

网友A:
里面有线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线断了吧

线不容易断,更可能是线头子松了,拿个榔头敲几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哪里坏了

网友:
不送话部分,看来不好弄。用维修费加点钱买新的。

网友B:
那就换送话器呗,或者买个小板换下看看 不行就退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换送话器呗,或者买个小板换下看看 不行就退回去

那个小板有单独卖的吗?

网友:
送话器坏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小板有单独卖的吗?

有的 应该不贵

楼主:
给指教个渠道吧。

网友:
先换咪头试试,如果换咪头无效,就是送话小板被水泡以后,有漏电的地方,拆开检查一下也许可以修复:死马当活马医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指教个渠道吧。

这年头还要什么渠道 x宝大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