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维修保养一块和电锤相依相伴的英纳格机械腕表!

楼主(2022-06-28):
表友和我联系时告知,很久没有做过保养了,日历现已发生故障,想寄过来做一下维修保养。聊天中得知,表主也是粗用,表友平时工作中就是使用电锤也是佩戴着,这块表真是陪表主历经了冰与火的洗礼!(维修保养的这块英纳格是半年前的事情,早已经寄回给表友了。今天翻出来当时的图片,编辑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收到检查:
1、腕表有进水氧化痕迹。
2、字面盘有些许划痕,痕迹需要一定角度才可见,划痕也是很强大。
3、时轮、过轮齿已严重损坏。
4、日历部件因年久失修、缺失润滑均有不同程度磨损。
5、机芯内部各传动轮系枢轴有锈迹。
6、防水已失效。
整体清洗,氧化部件清洁抛光,更换损坏部件,修复磨损还可用部件,抛光各传动轮系枢轴,修复防水,看图。。。

表友贴了一个小黄标签

背透式,英纳格标志性蓝色自动陀

开启后盖,开始拆解

拆下自动陀

开启前圈,取出机芯

日历、周历均已无法正常工作,指针上肉眼可见进水后的氧化痕迹。

字面上有几处划痕,这几处划痕要一定角度才比较明显。

拆除字面盘

移除周历盘

箭头所示位置齿轮损坏

箭头所示位置,过轮损伤

操作不当导致的齿轮断裂,红圈内为断裂的齿轮尖

缺失润滑脏污的自动夹板

脏污氧化的擒纵夹板

脏污的大钢轮部件,齿尖也存在磨损。

磨损的条夹板

脏污氧化的条盒轮

显微镜下检查进水导致磨损生锈的各传动系枢轴

崩坏的齿轮

材质已发生疲软的发条,原本S形状已变直了。

清洗

修复表壳防水功能

盘回清洁润滑好的发条

保养好的条盒轮

部件做防扩散处理

开始组装,处理干净的条盒轮,恢复了原本金属的光泽

清洗后的擒纵夹板,不会看着脏兮兮瞬间舒服了

调速系统安装到位,摆轮愉快地震荡起来。

翻面继续组装日历系统

显微镜下检查松脱的日历部件

使用瑞士冲台工具重新铆合

修复完成

继续修复有问题的日历部件

缺失润滑磨损的部件,箭头位置已经磨成光滑的圆形。

这几个日历部件本应该更换的,考虑成本尽量修复,后续保养再看情况更换全新配件

更换的瑞士原装配件

装回日历、周历盘

装回字面

组装自动上链系统

自动轮使用瑞士专用油脂做好润滑

装回指针

装机入壳

测试并调校误差

装回表链

上全自动摇表仪继续测试

END 谢谢观赏

网友A:
抢大表哥的沙发,坐等授精!

网友:
抢大表哥的沙发

网友:
没有这些专用工具,拆卸都是个问题,过程很详尽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抢大表哥的沙发,坐等授精!

现在自动机械表,买得起,戴不起!
PS:元首您好,元首再见!

网友B:
请教老哥 划痕的表盘是直接换的吗还是修复的呢,贴里面没看到呢

网友C:
看来是被电锤给震坏了

网友:
工具齐全,手艺精湛,估计我拆机械表都费劲

网友:
真的保养得细致

网友:
保养过程看着就舒服

网友D:
我家也有英纳格机械表,小时候觉得很神奇,不用上发条,看到这帖子,想想一晃已经40多年了。

网友:
拆精密的机械手表要有精密的工具,和仔细的态度,有一定的技术才可以拆开装回去。

网友:
大师又出手了,真是视觉享受啊

网友E:
萧公子又出新作了。
表友佩戴手表使用电锤也是够豪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老哥 划痕的表盘是直接换的吗还是修复的呢,贴里面没看到呢

没有换,划痕应该是之前维修弄的,不是很明显,要一定的角度才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被电锤给震坏了

要说机械表也没那么娇贵,损坏的这些还真和电锤的震动没关系,齿轮那些是手拧的时候操作不当导致的,还有就是缺失润滑磨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也有英纳格机械表,小时候觉得很神奇,不用上发条,看到这帖子,想想一晃已经40多年了。 ...

英纳格前些年是属于大牌子的腕表,后来厂家自己把牌子名气做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萧公子又出新作了。
表友佩戴手表使用电锤也是够豪气。

确实够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