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哪位大佬焊过博通bcm53125芯片

楼主(2022-06-28):
如题,路由器上这个芯片坏了,没有植锡网,不知道哪位大神有别的方法焊上

楼主:
qfn和bga混合封装,不知道博通为什么搞这么变态的芯片

楼主:
变态的是中间的细竖条是芯片供电

网友A:
先抹一层焊锡膏锡珠一个个摆好,风枪固定好从下往上吹从芯片正面加焊,竖条用烙铁挂一点焊锡融化后不能高于锡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抹一层焊锡膏锡珠一个个摆好,风枪固定好从下往上吹从芯片正面加焊,竖条用烙铁挂一点焊锡融化后不能高于 ...

多谢指导,看来只有用锡珠一个个摆了

网友B:
芯片上面先抹一层bga助焊剂,牙签也抹上助焊剂然后粘住锡珠一个一个摆好,风枪低风速吹化锡珠与芯片连接好之后,就可以按常规方法焊接到pcb适用于各种bga芯片,内存颗粒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面先抹一层bga助焊剂,牙签也抹上助焊剂然后粘住锡珠一个一个摆好,风枪低风速吹化锡珠与芯片连接好 ...

好的,多谢,看来只有一个个摆了,定制钢网划不来

网友:
这是个技术活

楼主:
只要能植好锡倒是不难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态的是中间的细竖条是芯片供电

发来我给你弄,我有bga主机,你用风枪或山炮弄起来不稳定的,存在虚汗的风险

楼主:
多谢了,这机器本来是二手的,不值得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来我给你弄,我有bga主机,你用风枪或山炮弄起来不稳定的,存在虚汗的风险 ...

主要是没锡网,不太好搞

网友D:
合适厚度的亚克力板 记号笔  小电磨   做个手工植锡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锡网,不太好搞

用锡珠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锡珠就行啦

早上用锡珠摆了一个边的球了,倒是没问题,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合适厚度的亚克力板 记号笔  小电磨   做个手工植锡网

好的,多谢了,正在手工摆球试下,摆完估计两个钟

网友:
搞个加热板吧

网友(2022-08-19):
徒手BGA值锡球绝对是个技术活了,没个一年半载的锻炼恐怕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