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博世go 1代 主板按下压力开关电机不转

楼主(2022-06-28):
压力开关按下灯亮 电机无反应 电池单接电机 电机没问题 主板到电机的线也没问题 主板压力开关正负极有电压3.8 压力开关按下万用表测也正常导通 板子目测没有烧的原件 熏香通电也没发现烧的原件 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该测测哪里呢?
wechat_upload165639894562baa46124ec9
wechat_upload165639908262baa4ea195c9

网友A:
1、短接MOS管DS,看电机会不会转。
2、会转的话,给GS一个有效电平。
3、不会转的话,看电机源头有没有保险丝。

网友B:
检查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MOS管?

方向差不多啊 我加mos管改急停mos管用错了 结果就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短接MOS管DS,看电机会不会转。
2、会转的话,给GS一个有效电平。
3、不会转的话,看电机源头有没有保险 ...

谢谢 应该mos管出了问题 万用表测全部导通了

网友(2024-02-07):
检查控制电路吧,很明显是控制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