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类维修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一例:用上7/8分钟熄火故障

楼主(2022-06-28):
另类维修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一例

家里一台老式直排式燃气热水器,故障现象为用上7/8分钟熄火, 通过实际测试, 首先排除水压不稳. 微动开关检查完好.

接着怀疑是 水温过热感应器/明火感应针 有问题,换过 水温过热感应器,用砂纸打磨过明火感应针,均未能解决问题.虽未解决问题,也缩小了怀疑范围.

同时,供电部分,原来是2截1.5伏的干电池,被我改为手机电池,输出3.7伏,串一个二极管,降压到3.3伏,与原来大致相当,所以供电充足,排除是供电问题.

问题缩小到 电磁阀  和 点火器.
但是,到底是 电磁阀  还是 点火器的故障呢? 这个故障并不好判断.
理论上, 电磁阀 得到点火器提供的 6伏维持电压,就一直保持打开,
除非点火器出故障了,提供的维持电压出问题了(没有维持在6伏,下降比较厉害),电磁阀没有得到足够的维持电压,导致关闭,从而导致熄火.

但是,也存在另一可能,即,点火器本身是好的,提供的维持电压也是足够的,是电磁阀自身老化了,或者维持线圈故障了,导致熄火.
在不拆机逐个检查的情况下,要判断是以上哪种情况,是困难的(测试电磁阀线圈阻值的方法我知道) ,
我曾经作为这样的尝试:把万用表接在 点火器 -电磁阀 的中间,测得正常电压6伏,站在旁边一直等到熄火,
这个时候万用表上是0伏.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说一定是点火器的问题,因为熄火的时候,电磁阀关闭和万用表上显示0伏,几乎是同时发生,不分先后.

有人说直接把点火器和电磁阀一起换了,懒得琢磨到底是谁的问题.当然,这个确实是一个快速解决的办法.对外维修时,这个法子最稳妥.
不过,这是我自己家的东西,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折腾它.

今天,给大家说说我用到的另一种方式,磁铁辅助法.
准备工作:
拆开热水器外壳,

准备几块小磁铁,
把万用表接在  点火器 和 电磁阀中间,随时测量点火器 给电磁阀输出了多少电压 .
点火,等着火后,把这几块小磁铁吸在电磁阀的外壳上.

热水器输出热水,观察万用表.
由于有了磁铁的帮助,即使这个时候,点火器掉电,电磁阀也不会关闭了,火苗依旧点亮.

经过一段时间的守候,终于等到了 这个时刻:
万用表上显示 点火器输出0伏,但是电磁阀由于有了磁铁的帮助,并未关闭,
这样一来,可以轻松的判定:是点火器出了问题,
以前,由于熄火的同时,电磁阀的关闭和点火器0伏输出,几乎是同时发生的,由于是同时出现的,用肉眼难以判断到底是谁坏了.
现在,有了磁铁的帮助,点火器0伏输出时,电磁阀仍保持打开的,这样,点火器的故障,就被我们用万用表抓了个"现行",可以肯定:是点火器故障没跑了.

但是去某宝,某东,某多多上找相同的点火器,我失望了.
因为我原来的点火器,在几大平台上没有找到相同的,先说说原来的点火器有几跟线?
接地      1根
电池盒    2根
过热感应  2根
电磁阀    3根
微动开关  2根
led       2根
温度显示屏 3根  ,一共15根.
而平台上的产品,跟我最接近的,是14根线,区别就是最后一项:
温度显示屏 2根  ,而我原来的: 温度显示屏 是3根线,
我问过店主,说是不兼容.

说到这里,向大家求助,2线和3线,能想办法兼容吗?
说一下我原来的接显示屏的三根线,彼此间的电压差:
左 与 中,测得  6.1伏
右 与 中,测得  6.7伏
左 与 右,测得  有0.5伏左右的电压.

网友:
楼主的方法不错,不过热水器已经老旧,不必刻意追求完美,没有温度显示就没有把,我的热水器水箱烧坏后更换的带水温传感器,到报废都没有接,后来更换点火器也没有搞,现在已经报废,换新的热水器了

网友A:
直排式的热水器不安全,还是建议换了吧,而且直排式已经禁止生产很久了,现存的都很老了,没有维修价值还很危险,建议淘汰的好

网友:
直排式好像不许生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排式的热水器不安全,还是建议换了吧,而且直排式已经禁止生产很久了,现存的都很老了,没有维修价值还很 ...

确实是这样,我的直排式热水器从09年用到现在,还在用,是应该换了
只是过去的采用铜箱铜管,就怕换新的用铝管,
现在的风扇电机很多是铝线的
看看冰箱,除非是高端的,否则不会是铜管的。

网友B:
直排式热水器不是比烟道式还古老的那种吗?印象里燃气热水器的发展进化史是直排--烟道--强排吧。现在的热水器越来越便宜,禁止生产使用的直排机就没必要再凑合用了,安全性能、使用体验都很差。自从十多年前淘汰了烟道式热水器,现已在考虑换第三台强排机了,更换下来的几台机器没有一台是因故障淘汰的,都是觉得机器有点年老力衰用着不踏实。

网友:
点火器可以拆开修啊,大概率是驱动电磁阀的三极管坏了。电磁阀驱动电压是3V吧,怎么变6V了?
刚修过一个,是里面进了蟑螂,三极管腐蚀断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爷的回帖,
这个热水器是房东的,所以不方便换,
不过,他家的热水器安装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地方,与洗澡室是隔离的.安全上没有问题.
已经在某多多上买了最接近的这一款点火器,
如果显示屏实在不兼容2线的 ,就只好不接显示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爷的回帖,
这个热水器是房东的,所以不方便换,
不过,他家的热水器安装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地方 ...

难怪,这就能理解了

网友:
时间太长,就是不好配

网友:
古董热水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排式热水器不是比烟道式还古老的那种吗?印象里燃气热水器的发展进化史是直排--烟道--强排吧。现在的热水 ...

最新技术是平衡式热水器,通过双层同轴的管道,从室外进气和排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爷的回帖,
这个热水器是房东的,所以不方便换,
不过,他家的热水器安装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地方 ...

房东的热水器还得租户修?天下还有这种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排式热水器不是比烟道式还古老的那种吗?印象里燃气热水器的发展进化史是直排--烟道--强排吧。现在的热水 ...

直排是第一代。   这种已经是第一代的增强型,无火种的电子点火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爷的回帖,
这个热水器是房东的,所以不方便换,
不过,他家的热水器安装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地方 ...

主要是防熄火漏气和化学缺氧。只要你洗澡区域与热水器区域物理隔离,热水器区域注意开窗通风,化学缺氧这方面不用担心。    燃气加一个报警器带联动机械手的也可以很好。。

我估计显示屏不兼容,三线应该是共阴数字块的,两线的带变码了。  到了拆出来看看吧!!

网友:
我家的直排用了接近20年了,现在还在用,只要通风良好,都不会有问题的!安不安全要看人会不会用,不会用的人用强排不注意通风也有机会缺氧。别人家的强排,都烂了好几台了,我的还在服役!

网友:
直排的在市场上已经消失了好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技术是平衡式热水器,通过双层同轴的管道,从室外进气和排气

对,上次更换热水器时就注意到了,双管进气排烟桶不受狭小封闭空间的限制。但好像有个弊端----容易冷凝滴水什么的,因厨房通风并不存在问题,最终没有考虑。

网友:
我家里有个万和的冷凝的燃气热水器,,以前老熄火换过那个温度针,,后来冬天又热水不够热,,火也很大,水也正常,,就是不够热,,只有控制出水量才热一些,但是那出水太小了洗澡够呛的...一直没搞懂哪里问题,,难道是水箱结垢太厉害了?这个全拆貌似很麻烦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