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沃卡福VC-440E(优利德UT195E)拆机测评

楼主(2022-06-28):
沃卡福440E或者说UT195E,价格不用说了,那叫一个贵!好在之前沃卡福有一批处理的万用表,价格很便宜!
440E用料做工没得说,国产表里面数一数二,体积比较大,外形硬朗!精度也不错!不过0660芯片方案速度很慢。当然,速度这个问题,有些人也不在乎!
定位工业电工用表,电压档开机默认AC。用DC多的朋友,感觉很那啥疼!
这个系列是自动背光灯,有个背光灯关闭功能,关闭后,自动背光就失效了,无法通过按键再次开启,需要重新开机!这太那啥了!
二极管档,开路电压超过12V了,最大能显示11.5V压降!这哪是二极管档,分明是led档!
高电压在某些方面也有优势,例如可以点亮很多的led,可以测量高压二极管,IGBT模块等!
LoZ低阻抗交流电压档,这个档位内阻超过300K了,有点过大了,测量感应电压的时候效果不好!
电容档也有一个有意思的bug。待会儿详细说说。

楼主:
直流电流档,精度不错。

楼主:
电容档比较有意思,启用相对值功能后,此表跟其他绝大多数表一样,进入了手动量程模式,但是,此时表依然会自动切换量程,而且测量结果都减去了相对值剪掉的字数,也就是它剪掉的是字数,而不是剪掉的容量大小!这个bug在用了相对值功能后,严重影响测量结果!

楼主:
这表最吸引人的是二极管档,电压超过12V,最大能显示11.5V压降。
通断档速度可以,二极管档速度比较慢。

楼主:
交流低阻抗电压档LoZ,内阻太高了,有300多KΩ,这个档位测量感应电压,依然测出很高的电压值。

网友:
好长一篇啊,不是用用我的210D好了,小巧便捷

网友:
二极管档可以测12v以内的稳压管了。

网友:
表的精度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个万用表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万用表多少钱

不建议买,三位半的表,还贵的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