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弄监控,萤石智能家居摄像机简单开箱

楼主(2022-06-28):
家里的老监控卖掉了,换新的

包装感觉像手机

支持265压缩

水平视场106,垂直视场37,对角线视场 126

打开盖子,两个盒子,一个主机,一个附加

先看主机

小巧玲珑

附加,电源是 四川九州生产

电脑下载 萤石工作室,可以调整 麦克风 和  喇叭 增益,去掉 萤石的 水印。

网友:
没有拆!差评!

网友A:
我的萤石摄像头,内存卡上的录像导进电脑后播放没有声音,一查原来是结果加密处理了,必须通过监控才能看,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解决没,通过监控看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萤石摄像头,内存卡上的录像导进电脑后播放没有声音,一查原来是结果加密处理了,必须通过监控才能看, ...

我用过3个萤石的, 没有你说的这个现象,在app设置界面,有个加密选项,不过,好像和你说的情况不一样。不知道你的机器什么型号?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A:
我的萤石摄像头,内存卡上的录像导进电脑后播放没有声音,一查原来是结果加密处理了,必须通过监控才能看, ...

你是不是播放器没用海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萤石摄像头,内存卡上的录像导进电脑后播放没有声音,一查原来是结果加密处理了,必须通过监控才能看, ...

是不是声音格式不一样,播放器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萤石摄像头,内存卡上的录像导进电脑后播放没有声音,一查原来是结果加密处理了,必须通过监控才能看, ...

视频都是不加密的,打开选项也没用。
播放无声音是编码不支持,你用电脑qq影音播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