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家庭电解除锈

楼主(2022-06-28):
一个简单实用的小教程
找一个12V的电源适配器。或者电动车电池。负极用双头鳄鱼夹链接上被除锈物体。正极链接一个铁皮或者石墨。被除锈物体,浸没在盐溶液或者小苏打溶液里。在通风环境下操作。一般半小时左右效果很明显

网友A:
这东西和电流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和电流有关系吗

估计电流3越大,除锈速度越快!

网友B:
电解除锈,挺有意思

网友C:
网上好像说过,电流最好在2A,要不速度太慢而且效果不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玩意要是有个可控电源就最好了。

网友:
不建议用盐,电解会产生氯气,有毒的

网友:
你这是电解吗?除锈物体要接在正极,接反了就是电镀

网友:
敢这么玩?不是说产生的氯气有剧毒么?

网友:
以前看过类似的视频,但是大多效果都有限。

网友:
除锈前的照片呢?

网友:
用“盐酸除锈”的效果比电解除锈,高很多!

网友D:
工厂都是用盐酸直接泡洗。

网友E:
哪天试试看

网友F:
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溶液控制得不好,效果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过,不知道是不是溶液控制得不好,效果不行

就用盐水就OK。电流别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厂都是用盐酸直接泡洗。

自己家就没那个必要。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天试试看

挺好玩的。螺丝要是剪刀什么的都可以。刚刚除了一个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和电流有关系吗

有。大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解除锈,挺有意思

下次试试电镀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好像说过,电流最好在2A,要不速度太慢而且效果不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玩意要是有个可控电源就最好 ...

买个挺贵吧。直接用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