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电笔对比与最新款世达电笔点评

楼主(2022-06-28):
电笔大集合 除了彩灯的电笔基本都有了

从最简单的电笔开始  这个是高扭力电笔 能当螺丝刀用  不过指示窗有点小了  拧东西方便

测电状态  亮度不是很高 遮光能更方便看  就是要找透明窗角度不方便

这是世达的基础款  亮度一般  也能当螺丝刀用  这个电笔的好处就是按压设计  不会因为拧螺丝导致尾帽脱落

测电状态  亮度不是很高 不过是全透明

史丹利电笔 目前我在用的电笔  能当螺丝刀用  不过是双材料设计 后期黄色橡胶会脱落

测电状态  长用也是交流电 直流电没用过  按压显示电压 触摸指示灯亮  无电池设计很方便

测断路电笔 需要安装电池  使用也算方便  扭力一般 不能用力 塑料材质差些  带照明 自锁按压开关

测试状态   因为内部有电池  不用触摸灯也会亮

世达感应电笔灵敏度可调 按照实际情况调试使用很方便  测试断点首选

带有照明功能 不过需要长按  不是很方便

最后介绍今天下半场主觉角  世达新款电笔  包装一般不是一次性包装

自带充电线好评

电笔介绍  未写明使用充电器规格   有些充电设备不建议使用现在手机的快充充电头  为了延长使用寿命建议用老款充电头

电笔真身  样子还算可以

备用的螺丝刀头 与警告说明 备用螺丝刀头取下不是很方便  安装就是卡槽 不是很紧 失手脱落螺丝刀头大概率与电笔会分离

电池充电设计 充电口

螺丝刀头拧紧设计 由于是电笔 拧紧螺母与没内部都是绝缘材料  内部有吸铁石  方便螺丝刀头安装到位

双用螺丝刀头 方便好用

电笔指示灯 原来以为是灯珠  其实下面是开关按压设计点亮后面照明

测试按钮  看似绝缘材料  但是触摸正常  不知道具体材料是什么  手感不错

测电状态  跟普通测试通断的电笔没啥区别 不过屏幕更大 看起来更方便

总结  总体感觉不错  尤其是屏幕更大  更方便了  扭力程度一般使用足够了 能测试断点方便  赠送的螺丝刀头替换设计也不错 电池寿命交给时间吧 不过换电池的电笔要注意更换电池 小心电池漏液  锂电池的也要注意 定期充电  避免过充过放  各有利弊  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A:
某音上一直在推荐彩灯款的,今天刚拍了一支,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音上一直在推荐彩灯款的,今天刚拍了一支,不知道效果到底如何!

很多年前就有红灯款  用过一次  塑料壳开裂了  就再没碰过   带电池就是为了测试通断  现在又出来彩灯了  觉得没啥用  就没买

网友:
测电笔开大会了,最后两个挺好看~

网友:
世达老款电笔是目前最好的感应电笔,没有之一,86盒能测零火,我用坏三个了,都是摔的。就是贵

网友:
电笔还能充电,涨见识了

网友:
我也在某音上拍了一只网红电笔。。等到货。

网友:
我也买不了不少的电笔

网友:
测电笔也开始内卷了吗?

网友:
最原始的那种呢

网友:
数码之家不仅有表哥表姐,还有笔哥

网友:
一把史丹利66-119用了十几年还在用,很方便!

网友:
我对电笔的印象还停留在奶泡阶段

网友:
有测断点的功能吗?

网友:
田岛的既然没上,差评

网友:
灰色同款。有两支,十字的,一字的。

网友:
测电笔开会^_^

网友:
开眼界了,试电笔也有这么多花样!

网友:
测电笔开大会了

网友:
这东西只要两只足矣,一只氖泡,一只能测断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