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4G太阳能监控,大山沟里用的,先看图,最后说优缺点

楼主(2022-06-28):
这段时间 ,弄监控真弄烦了。
前后累计买了6台机器,总的来说,各有千秋。就稳定性(设备  +  app)来说,还是海康靠谱一点
看看这台机器吧,时间仓储,老规矩:先看图,最后说优缺点

先看看使用环境

大山沟里,方圆3km,没电,没网,河流小溪交错

看设备

实拍图,家里老人拍的,凑合看

特点:设备自带8gb内存,自带4g网卡和esim卡,不能使用给自己的sim卡。需要在海康app充值。不过,比较节省流量。

流量方面,比较有特点:
设备的流量分为两种,我分别把它叫做    限期流量和永久流量,
设备选择有效期最近的流量包使用。
举例:充值2gb,限期为30天的流量包,会自动将512m设置成永久流量,剩余1.5gb有效期为30天。先使用1.5gb限期流量,再使用512m永久流量。

当永久流量使用了256,剩余256的时候,充值了5gb,有效期60天的限期流量,会自动从5gb中扣除256转给永久流量,设备剩余 5.75gb  的60天限期流量 + 512永久流量。

平时不查看监控,几乎不用流量。

在所说录像方面:

机器自带 3.7v 30ah电池,太阳能充电功率10w,默认使用 红外线检测 启动录像,就像楼道的  灯一样 ,检测到人,开始录像,检测不到人,不录像。但是,检测举例十分有限,大概2-3m。在炎热的夏季户外,可能更不稳定。可以连接电脑,更改成永久录像,或者,画面变化时录像,不过,老人家无法操作,我在外地,暂时不能操作

暂时就到这里

网友:
这是个大工程啊,搞了一个月了吧

网友:
快递信息泄露啦

网友:
可以设置检测灵敏度

网友:
我正好也需要。但是我也看出来问题,好像合种缩水。比如你说太阳能充电10瓦,我也看了图片那太阳板虽然没露出来就是监控上面那个边缘很多螺丝孔那个吧?旁边有手对比还没两个巴掌大怎么可能10瓦?我这个太阳能板35*30厘米的特意去拍照的,就是12V  10瓦的,短路电流1安,现在广东这太阳晒死人实际也达不到10瓦,你看这辣椒我一天浇水4~5次也被晒成这样只好放下来。这样大的太阳都达不到(只有中午太阳垂直时8瓦多)。另外1万毫安电池我就不敢肯定了。我还琢磨买个普通摄像头+4Gcat1模块的,但是看到要几十块,还不如利用10几块钱的4G随身WiFi。想找个免费云储存的哪怕只能存一天都好。至于流量我不担心,卡太多了都停机保号,必须要插自己的卡。

网友:
陈桂园你好

网友:
可靠性不知怎样?

网友(2022-07-29):
我老丈人 在抖音买的499  全套的杂牌  老是死机 其他凑合用

网友(2025-01-28):
这种摄像头都是用耗电很小的红外人体监测到人体才启动耗电较大的摄像头,所以监测距离不远。如果开持续录像电量供应绝对不够的

网友:
要持续录像太阳能板功率要50W以上,电池30A以上.而且遇上联系阴雨天也不行,太阳能板足100W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我用过,大山里面用的话,固定视角且监控距离有限,建议使用球机。

关于流量,我那个是可以用自己的卡的,可能仅型号老的可以用,新型号的没试过。
如果再增加摄像头个数的话,流量可以改用流量池模式,几个卡号共用一个流量池,费用可以适当控制。

关于功耗模式,是可以远程修改的,出厂默认是低功耗模式,还有一个超低功耗模式,全功耗模式就不会自动休眠了。
如果绑定的是你的账号,远程唤醒之后,网页打开云接入—萤石开放平台,用你的萤石云视频扫码登录,你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网友A:
机器自带 3.7v 30ah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自带 3.7v 30ah电池?

我拆开看过,就3节18650电池。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一平方180W还是有保障的,再高就哈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拆开看过,就3节18650电池。

你的意思是,一节18650有10AH???突破了??超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一节18650有10AH???突破了??超级电池??

18650电池的容量上限3500mAh应该算是常识了,请勿曲解。

常见的配套电池容量在1800mAh(毫安时)到3000mAh之间。

网友(2025-06-08):
充电和电池都不够,固定镜头也应该勉强

网友(2025-07-13):
用红外线检测耗电量极低,检测的人员摄像头才工作,这是耗电量较大

网友:
一线品牌的产品还是比较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