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8B PRO拆机测评

楼主(2022-06-28):
优利德UT15B  17B  18B 不用看就知道对应的福禄克的 15/17/18。其实只有基本功能配置类似福禄克的(比如15不带温度,频率,17有温度频率,18带led测试),其他细节上完全不一样!
外形跟195系列几乎一样的模具,非常笨重!0660芯片方案,整体测量速度比较慢!精度不错!支持低通滤波,可以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和频率。led档自动识别正负极(阳极阴极),自动背光改正了195关闭不能按键重新打开的bug!电容档比较有意思!
屏幕显示字体又大又粗!
二极管档电压超过3.2V最大可以显示3.000V压降!二极管档有声音提醒,但是,这表二极管档反应比较慢!通断档反应速度还不错!
主板转盘布线有瑕疵,有部分布线理论上会被弹片磨到!
但是,由于这个系列的表价格比较贵,用的人不是很多!首先性能上这个方案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同方案的表比这个便宜的很多。这个就是用料做工好,主板用料不错,安全防护设计也下本,用了两颗福禄克万用表专用的巴斯曼bussmann保险丝,两个保险丝也价值几十块钱了,但很多人觉得在这方面多花钱没必要!

楼主:
LED档挺有意思,输出的测试电压正负极大概1秒钟交换一次正负极!用示波器或者289的趋势图,峰值功能,都能观察到正负11V多点的电压信号!也就是测量LED你不用管正负极,随便接上就能测!靠表上的正极指示灯或者读数正负就能判断LED的正负极!表上的LED专用测试座貌似不显示电压,只有表笔测试时可以显示。

楼主:
电容档也有意思,不支持手动量程,但是,启用相对值后,也不会锁住量程,而且测量结果也不受相对值影响,(UT195也不锁定量程,但是,相对值影响测量),更有意思的是,测量较大电容时,表还会自动把相对值关闭!太智能了 哈哈。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优利德的高端系列吗?

网友:
感觉价格不便宜啊  看起来真不错

网友A:
哇,大神就是大神,这表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推荐了几个朋友用了,速度不怎么样,还算混得过去。我的LED是14V,还有一个,这屏易花,注意安全

网友:
屏幕字体够大

网友B:
优利德15 17 18有校准方法不 误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利德15 17 18有校准方法不 误差太大了

有啊  我另外的帖子专门总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大神就是大神,这表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我推荐了几个朋友用了,速度不怎么样,还算混得过去。我的LED ...

没事,屏幕贴膜还在,而且不是我的表,坛友的,玩够了还要寄回去 哈哈

网友C:
楼主给滑盘打的那是啥东西?不影响测量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滑盘打的那是啥东西?不影响测量结果吗?

出厂打的润滑脂,是没有腐蚀的润滑脂不是黄油,日置,福禄克,优利德,众仪等都出厂涂用,胜利没看有。如果接触不良,打在电阻档机器会偶重启,这就是接触不良,优利德与众仪我见过故障,以为表坏了,可以不用管,多转几次均匀就好了,实在有强迫症,擦除重涂即可,别涂太厚了,不涂也可以,久了会坏档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滑盘打的那是啥东西?不影响测量结果吗?

不是我抹的油,坛友补的油,我是主张不抹油的一派。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抹的油,坛友补的油,我是主张不抹油的一派。哈哈

大神别乱误导别人啊,可是我们指引偶像啊,老式表我可是见过因不涂油坏的不少,我也担心涂油会造成阻值的事,实测没有影响,数据说话,上图(DT9989,B500,F867B)这几个表全是不涂坏的,一个是指针表B500的可调电阻有15年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别乱误导别人啊,可是我们指引偶像啊,老式表我可是见过因不涂油坏的不少,我也担心涂油会造成 ...

你见过哪个福禄克中高端抹油的?你那环境适合三防表,沙尘太多 哈哈
沙尘多的,抹油也只是减缓磨损,还是需要定期保养清理。
正常使用环境,十年八年也进不去多少灰尘,垃圾国产表没有沉金的,稍微抹点油,能减缓氧化!但是,时间久了磨损的金属粉末和灰尘混合在油脂里,有安全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见过哪个福禄克中高端抹油的?你那环境适合三防表,沙尘太多 哈哈
沙尘多的,抹油也只是减缓磨损,还 ...

我拆过18B+,F289都涂有,你不是拆机了吗?难道没发现,F289是美版,日置的DT4282出厂涂有,不涂才接触不良差不多,大佬也胡说,发的那个电位器图片就是电阻线形不好,一涂就好了。涂了易粘灰尘,有可能,前面说的众仪一个表被徒弟进沙子卡死损坏,难道不涂就不进沙子卡死了
大神我只是实实见过不涂损坏率要高于涂的,我也见过涂黄油干了直接粘在上面的。我还有设备因不涂造成接触不良的,需要我可以继续上图,只是懒得拆。
我是支持涂那边。但不要涂黄机,机油,这些对塑料有腐蚀或一些有腐蚀的润滑油。

网友:
大神只是分享见过及解决的,你有你的想的道理,见多了,我还相信亲身解决问题,干了18年了,虽没你厉害,只是提供我干过的。我在大学里发现好多国产B500有些涂有黄油的粘在上面了,反而造成了接触不良,那些设备应该有15年以上了,有的氧化了。图片拍得较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18B+,F289都涂有,你不是拆机了吗?难道没发现,F289是美版,日置的DT4282出厂涂有,不涂才接触不 ...

那是你没见过抹油造成爬电的,很多人抹一堆油,过多的油脂会大量吸附灰尘和水分。我也没说过不抹油就不进沙子啊 我说的是抹油只是减缓进沙子后的磨损速度,最好的办法是,三防表或者定期保养!对于容易氧化或者设计问题导致磨损严重的表,我之前也说过,可以抹,但不能太多,薄薄的一层即可!福禄克也好,日置也好都是少量抹油,那种必须抹油才能正常用的表,我是不敢用,没有信任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见过抹油造成爬电的,很多人抹一堆油,过多的油脂会大量吸附灰尘和水分。我也没说过不抹油就不进 ...

没有这夸张吧?黄油粘住见过。很不幸的一个消息,我把1997年的这指针表手柄扭断了,老化了,碎掉了,多年不动,扔垃圾了,念旧而已,2号电池这边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