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无线鼠标改有线

楼主(2022-06-28):
手上有个多彩m618mini无线鼠标(无线、蓝牙双模),用了3年多了,最近电池变得不耐用了,经常没电。以前没电时,用数据线接电脑能边充电边用,但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接上后,就没法用,只能充电。请问各们大佬,有办法把它改成有线的么??

网友:
拆开换个电池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换电池最佳选择

网友:
是呀,最简单的就是换电池。而且你这是双模的,换成有线的话,等于一切优势全没了。

网友:
多彩618mini,用过两个,第一次买的电池比较耐用,后来又买了一个,电池没买的第一个耐用

网友:
是不是蓝牙的比2.4的耗电大些?

网友:
换电池满血复活

网友:
2.4G同一些设备有干扰

网友:
可以改有线直供电,从USB取电,

网友:
垂直⊥鼠标!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只要鼠标内部有容纳接收器的空间就行。把接收器外壳拆掉,亮出USB口的插头触点,再从鼠标USB插座那里引出线,焊到接收器对应触点上,这样接收器就变成鼠标内置的了。
以后只要一直插着USB线,就既能取电,又不损失无线接收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只要鼠标内部有容纳接收器的空间就行。把接收器外壳拆掉,亮出USB口的插头触点,再从鼠标USB ...

非常感谢!!!在别的网站找到了和你说的一样的做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9023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只要鼠标内部有容纳接收器的空间就行。把接收器外壳拆掉,亮出USB口的插头触点,再从鼠标USB ...

不好意思,在回复时,点表情一时不留意,点错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回复,在此拜谢各位采用了华亭慧剑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