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真心拜师学习数码相机维修

楼主(2022-06-28):
数码之家的家人们大家好,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有幸遇见大家,我家里是做电子产品回收的,经常会有各类的大量电子产品,我对数码相机特别的感兴趣,但我没有任何的电子基础,我想再数码之家的论坛里找一个师傅学习维修数码相机,最好是可以学到芯片级,每修好一台,每算清一台的钱,零件这些东西我这边提供,需要用心教的,真正有技术的,我的微信是13268612580,手机号也是这个,一日为师 终身不忘!

网友:
兴趣爱好无所谓,以此为生千万别。

网友:
  相机要淘汰了吧   手机摄像头猛啊  ……

网友A:
有的小相机还是很好用的,我之前索尼20倍光学变焦的,自己把对焦拆坏了,找人修花了300

网友:
楼主这爱好不错滴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小相机还是很好用的,我之前索尼20倍光学变焦的,自己把对焦拆坏了,找人修花了300 ...

现在会了没

网友B:
说实话,没有任何电子基础,还想学到芯片级维修,那不是一般地困难。数码相机涉及精密光学、精密电子,两者都能玩转才行。里面很多芯片都是专用的,且技术资料很少有公开,就算做过家电维修的师傅,没有资料也只能处理一些数码相机的简单故障。
话说回来,随着手机拍照质量的提高,人们对普通数码相机已经失去了兴趣。2017年尼康就宣布关停了江苏无锡的相机生产子公司,今年年初佳能32年珠海工厂也停产了。人们要么使用随身的手机拍照,要么使用高级单反、无反相机。由楼主的照片来看,基本都是老旧的消费级数码相机机型,这种机器即便修好了也不好卖。
楼主,算了吧。玩玩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没有任何电子基础,还想学到芯片级维修,那不是一般地困难。数码相机涉及精密光学、精密电子,两者 ...

谢谢您,这个数码相机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

网友:
现在搞电子修理没有前途的

网友:
这也太多了,来给我几个,咱俩同学

网友C:
有电路基础,懂机械原理,再加上你有大量的被修机器,应该很好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基础,懂机械原理,再加上你有大量的被修机器,应该很好办的.

您教我呀

网友:
给楼主泼个冷水,机械和光学的可能还好点,电子部分除了一些通病,没有资料其实是很不好修的,有些关键信号找不到点位非常恼火

网友:
卡片机基本都是镜头摔卡住了或者各种镜头故障,电路板基本上很少有坏,所以基本上没得意义修了吧

网友:
自己修呗几个坏的凑一个好的先块修再板修再件修修死一批机器成就一位大师

网友D:
说真的,这种相机芯片级维修也可以,把同型号的放一块然后找故障呗,几台拼一台,几个坏的主板拼一个好的主板,然后拆零件装零件,多数是BGA封装的,买上点钢网锡浆练手也可以,当做爱好是没问题的,镜头错位卡死的也可以小心的拆开然后再还原,挺考验动手能力的。卡片机主板好像是不怎么爱坏,坏就坏在镜头,电池和屏幕上了。

网友:
数码相机拆的烦,很多故障修复后还得校准调整,常见的几个型号修修还行,想各种型号都修,难度不小。

楼主那有收mp3吗?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D:
说真的,这种相机芯片级维修也可以,把同型号的放一块然后找故障呗,几台拼一台,几个坏的主板拼一个好的主 ...

确实,都说流行就是个圈,现在人都玩情怀复古,以前的CCD卡片机都能炒的很高,大部分这种都是镜头模组卡死,毕竟都是有年代的产品了,小毛病不断,镜头伸不回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价值意义不大,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等手艺学好了,结果发现没人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