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8块钱usb表头都坏光了

楼主(2022-06-28):
去年老5还是哪里买的8块钱的usb表头,精度不太行10毫安的分辨率,但胜在便宜和直接查看功率,还有定时断电功能避免长期过充。我平板常年插电,电池已经鼓胀多次,每天都是手动开关电比较烦,用在此处很合适……

当初没有多买,像是有人就多次买了10个,我想到2014年的到现在都还在…只买了3个,

背面写着3~35V电压,我最高只接入过20V,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今天为止3个都坏了,都是mos击穿了,还都是边上的一个。之前因为没有合适的,我就换了20V的a1shb,原来的丝印XFZV我查不到是什么,后来红包买了A19T小了这么多这次派上用场了。

这个mos已经SD击穿了,当时我电压15V电流1A,发现坏了时候其中一个坏了造成另一个导通不全烫的显示屏显示温度70多都烫白了,
我电压也没超,电流也没超,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我表没坏 屏全不显示了

网友A:
我的U表跟你一样,都是炬为的j7-t,有好几个,用了六年多了,20v3A也经常上,没有坏的。你的三个U表都坏mos,怀疑你那批U表是不是品控检测淘汰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U表跟你一样,都是炬为的j7-t,有好几个,用了六年多了,20v3A也经常上,没有坏的。你的三个U表都坏mos ...

一口气买了10个,基本是屏幕老化。买来初衷给电源显示用,没什么玩。

楼主:
这个表的公头虽然是两面插的,但是实际过流能力比母头强多了,像是70瓦功率公头就能承受,母头几秒钟就烫的不行(
mos已经不用,拿掉直连了)后来只得放弃母头直接从usb焊接了DC线。

网友:
我有个表现在一有负载电压显示下降的离谱,这种低端货连ad芯片都没有

网友:
我都是偶尔y用用的

网友B:
这么多人买了啊
我其中一个电流不知道怎么复位,乱显示一插上去就报警过载。明明没有电流确显示3A。

那两个MOS管,明显就是Pmos,看参数用AO340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人买了啊
我其中一个电流不知道怎么复位,乱显示一插上去就报警过载。明明没有电流确显示3A。

你觉得我A19T是什么?

网友:
时间久了USB接触不行了

网友:
还是积分商城兑换的,
睿登AT34比较耐用,
兑换了三个,
使用几年了,
依然良好。

网友(2024-06-29):
能不能科普下MOS管是什么用的,

网友:
如果不要MOS管直接短接有什么不好

网友:
用的挺狠的

网友:
估计 发热太大,烧坏了,我有别的小表,一直开着烫手

网友:
楼主买的质量不太好好吧,我买的近10个U表都是活动便宜买的甚至不要钱中奖的,很多年至今一个也没有坏

网友:
当时囤的几个也就收到时试用一下一直吃灰中。主要是不能测快充,只有4个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