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行车记录仪,质量看上去还行,怎么用了子母电池好坑

楼主(2022-06-28):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拆螺丝打开,竟然是子母电池。。。

一大一小两块电池。

并联,感觉是为了加容量,但这好坑

其他的就简单看看吧,

感觉就是芯片厂家出的方案套一些。。。

网友:
这种感觉都是公版套件,换不同的logo而已

网友:
锂电池在车上温度高,寿命不长,可以换成法拉电容

网友:
子母电池,原来是大小两个电池,我以为是套了壳的。

网友A:
这样的弄两个电池并联的价格不会比单个大点容量的电池少吧?为啥这样做呢???

网友:
乍一看像执法记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弄两个电池并联的价格不会比单个大点容量的电池少吧?为啥这样做呢??? ...

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吧,单独定制一种电池贵,

网友:
这叫一加一等于二,会算账。总比一块强。

网友:
有什么电池,就用什么电池吧!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啊!真不好说

网友:
我也以为说的子母电池,指大壳套了个小电池,俄罗斯套娃

网友:
好像是全志方案,然后找外壳模具,电池和镜头厂等组装。

网友:
谁改装的吧

网友:
实用就好啊

网友:
其实也没必要用大容量电池,毕竟都要接上电源线的

网友:
工厂刚好有两种规格的电池,利用下了~

网友:
什么奇葩的事情都会发生

网友:
以为子母电池是小电池套了个大外壳+1,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

网友:
用两块电池,也不算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