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摩托车碟刹中的物理原理分析

楼主(2022-06-28):
摩托车碟刹中的物理原理分析:

1、刹车时上泵产生推力,不可压缩的液压油瞬时间传至静止流体各点。将液压油压向分泵;
2、分泵内部的活塞受到液压力开始移动将刹车片推动;
3、刹车片压在在固定在车轮上的钢制盘片,车轮制动;
4、当松开刹车时。油管内压生真空,下泵活塞受到大气压的压力回位;
5、卡钳不再受活塞的压力;
6、钢制盘片正常转动;
7、车轮正常转动。

20-39岁成年人握力评分标准
单位:千克
20-24岁男29.6-36.937.0-43.543.6-49.249.3-56.3>56.3
20-24岁女18.6-21.121.2-25.725.8-29.829.9-35.0>35.0

正常人右手一个手指的捏力是78.4N(即8Kg),捏力作用在刹车杆上通过标杆原理放大。放大六倍。也就是470.4N(即48Kg)。
理根据帕斯卡原理(帕斯卡原理指不可压缩静止流体中任一点受外力产生压力增值后,此压力增值瞬时间传至静止流体各点。)刹车上泵活塞直径是12.7mm . 刹车上泵活塞直径是30mm。压力理放大5.59倍。也就是2629.536N(即268Kg)压力。

也就是说钢制盘片受到2629.536N(即268Kg)压力。

压强=压力/受力面积(p=F/S);
下活塞的圆的直径是3CM
面积是7.065平方厘米
一个标准大气压=101300Pa=101300N/M^2

一平方厘米的压力是1.0336公斤

下活塞的压力是7.302384公斤
刹车力470.4N(即268Kg)。活塞回位压力7.3公斤
总结:应用两个原理。一是标杆原理,二是帕斯卡原理。

网友A:
难得楼主把帕斯卡原理讲解的如此清楚,我也修过摩托车的刹车,一般拆旧件修,市场买不到修理包,这是当年,现在万能的马宝应该有。

网友:
一般摩托车刹车没有助力,比较简单。

网友B:
没仔细研究过,这个刹车回位主要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仔细研究过,这个刹车回位主要是靠?

大气压压的----------一个标准大气压是这样规定的:把温度为0℃、纬度45度海平面上的气压称为1个大气压,水银气压表上的数值为760毫米水银柱高(相当于1013.25百帕)。

地球的周围被厚厚的空气包围着,这些空气被称为大气层。空气可以像水那样自由的流动,同时它也受重力作用。因此空气的内部向各个方向都有压强,这个压强被称为大气压。1643年,意大利科学家托里拆利在一根80厘米长的细玻璃管中注满水银倒置在盛有水银的水槽中,发现玻璃管中的水银大约下降了4厘米后就不再下降了。 [2]  这4厘米的空间无空气进入,是真空。托里拆利据此推断大气的压强就等于水银柱的长度。根据压强公式科学家们准确地算出了大气压在标准状态下为1.01×105Pa。1654年格里克在德国马德堡作了著名的马德堡半球实验,这让人们对大气压有了深刻的认识。大气压,一个标准大气压是这样规定的:把温度为0℃、纬度45度海平面上的气压称为1个大气压,水银气压表上的数值为760毫米水银柱高(相当于1013.25百帕)。

网友C:
带螺杆的销子是干什么用的,就最后那机张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螺杆的销子是干什么用的,就最后那机张图上的

上泵活塞。直径12.7mm。

网友D:
碟刹泵如果不回位啥问题?
刚好前几天后泵抱的太紧,松放油口放了些油没那么紧后,还是有点点磨盘。
理论上松刹车,刹车片应该与刹盘脱离有明显间隙,我的就没有,而且刹车总是要大力才行。
难道要换刹车油、上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碟刹泵如果不回位啥问题?
刚好前几天后泵抱的太紧,松放油口放了些油没那么紧后,还是有点点磨盘。
理论上 ...

电动车碟刹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前刹车异响,而且当抬起前轮时会发生转动变缓的现象,严重时会感觉用手转动很费力。其实这就是制动下泵回位不畅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就是分解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螺杆的销子是干什么用的,就最后那机张图上的

刹车上泵活塞。

网友:
油酸腐蚀也严重

网友:
都是高端或。。。难怪大家都要买 碟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得楼主把帕斯卡原理讲解的如此清楚,我也修过摩托车的刹车,一般拆旧件修,市场买不到修理包,这是当年, ...

碟刹1902年由伯明翰工厂的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获得专利。并成功应运用Lanchester汽车上。

网友:
小的柱塞弹簧是如何产生这 7.3KG压力的  大气压又是如何会作用到你的卡钳的(没错就是你的 不是别人的)如果内部环境到一定真空度会导致总泵柱塞不回位而不是优先推动分泵卡钳回位      因为需要应付颠簸情况下导致刹车油液泼洒情况所以设计了盖子 这个盖子其实是完全密封的并不是你说的带通气孔的  我改到单车上面的拆车的油碟就是这样的  把分泵顶回位然后拧紧油杯加油口螺丝  按多次之后总泵就不再弹出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真空力起作用了 明白吗?   这时候松开这个加油口螺丝使空气进入 则总泵柱塞可以自己弹出来

说这么多就是解释不出他的真空力来自何方?(来自于总泵/上泵柱塞的那小小的回位弹簧?)   刹车原理都搞不清还科普 还死死咬住真空力回位    我也在前面的帖子说了     按他的说法    按住刹车之后  松开管道 或者松开 排气螺丝 (目的在于破坏他所谓真空力形成条件)

那么是不是这个油碟在没有了他所谓用于回位的真空力之后 是不是就抱住了 不能回位了 ??????  他一直不敢(或者说不能)正面回应  只是不停的搬出各个计算公式   各个最初发明者

而且不停的编辑主帖子和编辑回帖楼的内容    咋一看以为他不再坚持真空力回位了   仔细一看 原来不打字了直接截屏图片了 在图片内进行红字标注  真空力回位

他的帖子的两个注射器对接的模拟系统并不适用模拟刹车系统    因为总泵的皮碗是单向密封的      按他的注射器模拟为了使模拟分泵回退   需要克服两个注射器的皮碗密封才能做到  而实际系统中间回位只需要上泵的油压传动消失即可     而且他的这个系统回退和前进是一样的的力  也不能实现自动补偿

再说说他的所谓刹车压力的公式       每个厂家的上泵/总泵大小 刹把长短   每个驾驶者按压位置 年龄体质    每个厂家分泵活塞大小 管道粗细   都不一样的情况下是如何能计算到如此精确?

这是楼主最新关于这个话题的又一个帖子
这是最开始的  已经被编辑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小的柱塞弹簧是如何产生这 7.3KG压力的  大气压又是如何会作用到你的卡钳的(没错就是你的 不是别人的) ...

码字不易,为真理干杯。

网友:
上泵的活塞好简陋连个减磨圈都舍不得加。

网友:
液压相对钢丝绳的压力及力矩打多了

网友:
带螺杆的销子为什么被腐蚀了

网友:
不是标杆是杠杆原理吧?还有一个,你要放大压力必须从小油缸流向大油缸吧?那流量小,你要不停的捏刹车上泵泵油吧?回油压力还有下泵回位弹簧帮助克服阻力吧?要详细研究可以拆开看我过去拆下的下泵,还是好的,我买了新的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