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个2259xt+美光: FBMN28A8T0KLUAEM4颗粒

楼主(2022-06-28):
美光料号: FBMN28A8T0KLUAEM4
固态1T的容量掉固件了!

楼主:
美光料号: FBMN28A8T0KLUAEM4

网友:
找59xt N28A的包

楼主:
帮看看设置对吗?

网友A:
8DIE4CE的闪存,你用的软件点自动没有适合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8DIE4CE的闪存,你用的软件点自动没有适合的选择。

是啊没有适合的,我手动选择的,就这样了,
还有路走吗?
我新手只懂了一点皮毛!帮指点个方向吧!
非常感谢哈

楼主(2025-02-07):
这个现在可以开卡了吗?椅子放在那里还没搞好呢。最近又看到了。来这里问一下,有人帮忙吗?

网友B:
原包没有这个2die的n28,试着加了这个参数,auto就行,名称不重要
那个配置文件显示240gb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包没有这个2die的n28,试着加了这个参数,auto就行,名称不重要
那个配置文件显示240gb不用管

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载入代码时
不行,还是x开卡不成功,显示和之前一样。看来还得试一下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应商命令流程失败当要载入代码时
不行,还是x开卡不成功,显示和之前一样。看来还得试一下其他的。 ...

是选了GULBE那个报错吗?

网友:
老哥你开出来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59xt+N28A单颗1T,用了几个工具都没法开

分享更新工具: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223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