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赛阿姨EH108电动晾衣架主机跟遥控器怎么对码?

楼主(2022-06-28):
赛阿姨EH108电动晾衣架主机跟遥控器怎么对码?就是以前论坛推送的那款

网友:
(1)主机断电,断电10秒以上,重新上电,控制器蜂鸣器鸣1声,3秒内同时按下遥控器上升和下降键,蜂鸣器长鸣2声,对码成功。

(2)主机断电,断电10秒以上,重新上电,控制器蜂鸣器鸣1声,3秒内按下发射器的停止键;再按下发射器的停止键,最后按一下发射器的上行键,蜂鸣器长鸣2声,对码成功。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反馈一下呗

网友A:
搜一下应该有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应该有说明书吧

说明书没有!有我还用这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