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一根磁吸充电线

楼主(2022-06-28):
买的骨传导耳机是磁吸充电线

原装的要38一根太贵了

索性自己做一根吧

自从买了3D打印机很多零件都自己做了

说真的经常动手的一定要买台3D打印机啊

原装充电线长这样

打开建模软件开始画图

我是去年才开始玩3d打印机的,接触打印机之前从未学习过建模软件,完全都是这阵子自学的,所以想玩3D打印机的不用发愁,还是很简单的

这是不知道什么东西上拆的触点,凑单的时候买的

本来想做个带数据的充电线,后来想想没必要,不如用这4个触点做两条线出来

开始打印

打印完了

加磁铁

焊接,自己做的白菜白光,24V4A的,外壳也是自己打印的

焊接完了,粘壳

测试完美

网友:
自己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

网友:
有机器就是方便

网友A:
确实,有3D打印方便很多,其实我也很想要雕刻机

网友:
外壳设计成使用螺丝固定的,内部出了问题便于解决。

网友:
有3D打印机真好!

网友:
这是欺负配件厂家。

网友:
3D打印好东西,可以有创作空间了

网友:
很好很强大,我也想买,就怕买来吃灰。

网友:
这样做成本也不低了,3D打印好。

网友:
原耳机不配充电线吗?

网友:
装配精度好像不高啊?

网友:
有工具真好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方便哦。

网友:
看起来不错,3D打印就是方便。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我用热熔胶做了个手表的磁吸头,很丑,但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3D打印方便很多,其实我也很想要雕刻机

我都有,刻零件pcb什么的都行,还能加工软金属,且表面精致平滑。平面图即可编程。3d打印机么,鸡肋,现在在角落里吃灰。如果个人想入手加工设备,强烈建议雕刻机。3d打印机就是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