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CD液晶电视改LED电视----拆灯条

楼主(2022-06-28):
朋友一台电视机坏了,拿来给我看,说是结婚买的,已经17年了,现在开机只闪一下logo就黑了。废话不说,直接拆。
拆开一看,有点懵逼,居然不是LED,有块驱动板,我异想天开,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结果万用表黑了。
后来查了百度一看,妹的,居然是高压板,起码也是一千多伏两千伏。
这时候突然想起来,用手电筒照一下屏幕看有没有图像,结果还真有,这下完了,驱动板肯定是好的,灯管烧了。
继续拆,嘎巴一声,屏碎了,妹的,心都凉了。。。
好了,迅速买了个屏,就当交学费了,又买了灯条
现在的问题是我有点懵,高压板上的字母缩写VBR和VBL不知道啥意思
新买的灯条驱动板上好像没有这两种接口
怎么理解液晶电视高压板上的字母缩写?lcd液晶电视接口上的字母缩写是什么意思
statu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BR-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N/OFF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BR-A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ND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ND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BL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BL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些字母缩写代表了什么意思?

网友A:
屏碎了,还值得再搞下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碎了,还值得再搞下去吗

老师傅不值得,像我这种三脚猫,交学费,要有个过程

网友:
没必要折腾的玩意

网友:
lcd能玩17年,也不容易

网友:
屏碎了就真没必要搞了,可以练练拆装

网友B:
换新的吧  同样大的屏功耗比早几年的低。最小费用搞不定就直接换新的基本6到7年没事,运气好10年没问题。换屏2 3百  二手能用的都能买整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新的吧  同样大的屏功耗比早几年的低。最小费用搞不定就直接换新的基本6到7年没事,运气好10年没 ...

我急死了,等着那几个字母缩写的解释,你却在这里跟我说划算不划算

网友C:
买个二手显示器 还给人家算了,,买屏加管   没搞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二手显示器 还给人家算了,,买屏加管   没搞头

帮忙看看这几个缩写啥意思,

网友D:
新买的灯条驱动不要接这个高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买的灯条驱动不要接这个高压板

我知道,但是电源主板上对应的也是这几个接口,新灯条该怎么接?

网友E:
我年后刚刚扔了一台。换了电源、主板和驱动,都不行,就剩下灯板和液晶了,,,懒的搞

网友F:
不用管那些没用的东西 告诉你是啥你也用不到 通用背光板供电从主板取12V 负极接负极 ON或者EN开启信号接原来的ON OFF VADJ接地 就可以点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年后刚刚扔了一台。换了电源、主板和驱动,都不行,就剩下灯板和液晶了,,,懒的搞 ...

人生得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管那些没用的东西 告诉你是啥你也用不到 通用背光板供电从主板取12V 负极接负极 ON或者EN开启信号接原 ...

大道至简!!!
我查查主板上有没有12v的地方

网友:
屏坏去专门收旧电视机那里可以搞到一样的机型!

网友:
是所有的LED电视都能改LC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