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追随者GS05B平台不能用了,用TTL看信息

楼主(2022-06-28):
四月份到期,前几天登录平台一看设备都给我剔除了让扫IMEI登录,问题是外边的贴纸都磨没了,问了淘宝商家说没有IMEI没办法,废了
拆开看有TTL点,寻思说不定跑码能显示IMEI,连上一看启动boatload以后就没动静了,咋回事啊 帮我看一下

网友:
我的也到期了,续费太坑了,

网友:
我的到期了,续费一再涨价,直接拆下来不要了,用处不大

网友:
去年我也被废了两个,有一个还是永久平台的

网友:
新版还超级贵,之前买的终身免费版现在都不能用了

网友:
如果打算长时间用的话,还是要买大牌子的。可以看看我的帖子。14年的设备到现在一切正常。中间设备出了点小故障,返回厂家免费换了新主板。还把永久平台的服务移植到了新主板上面。到现在还好。

网友A:
当年我都把正反面拍照保存了,就是在网盘里比较难找。

第一个推迟几天充值,卡就没用了,机子是好的。

第二个用到现在,续费贵了点,而已。

网友:
我的终身免费版现在也不能用了,追随者

网友:
就是挣续费的钱,购买不赚钱。

网友:
我的万物在线这个还能用,在淘宝联系客服充值

网友:
国人,用惯了免费,就算一元也嫌贵

网友B:
我续了几年了一年三十能接受 能看电压 看轨迹 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我都把正反面拍照保存了,就是在网盘里比较难找。

第一个推迟几天充值,卡就没用了,机子是好 ...

闲鱼搜了搜好多都说万物在线平台开始骗人了,花了60买了一个立即定位的拆机货,昨晚上刚从车上换下来

网友:
看来续费赚钱

网友:
1我汽车在线 终身版 现在还能用。
2  终身免平台费,流量用自己的,机器放哪里不知道。要不要另外淘钱不知道

3  另位几个是追随者,都到期。原先续费10块一年。现在续费涨价?

网友:
这个二维码我都是撕下来放在家里保管...

网友:
买过几个终身免费的,后来停机问了客服,2020年前买的是终身版本,每年要找客服续签(不知道以后能免费多久)。2020年买的不是终身免费的了,说续费的钱是充卡流量,但是我换了能用的流量卡还是不行,变相收费

网友:
直接软件上面按详情就可以查到Imei

网友:
期待大佬出自己搭建服务器的教程,实现自己做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续了几年了一年三十能接受 能看电压 看轨迹 挺好的

如果换卡方便,到期以后联系店家重新买一个卡,20元,可以用一年,这样可以省10块钱。如果定位装的比较隐蔽,换卡不方便,那就只能续费3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