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听从坛友的建议,电机拆了,吹干再骑。

楼主(2022-06-28):
到宿舍都9点多了,煮了一碗面条下楼修车了。刚吃完那叫一个热啊!汗如雨下!

拆下来果然一包水,不过不是脏水,看起来还算清澈,就不洗了,也不方便清洗。晾干装上先骑着。

看到旁边有个空调外机,就把车子抬过去吹着,过两个小时再去把它装上,明天就可以放心骑了。

网友A:
要看看轴承,进水后,,容易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看轴承,进水后,,容易损坏的。

塑封轴承有一定防水能力,加上有油脂,应该没事。

网友:
这是蹭空调啊

网友C:
我觉得明早起可能是另一个故事

网友:
电机里的水是怎么进去的?被雨淋?或是曾经涉过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看轴承,进水后,,容易损坏的。

电机水放空后先用着,轴承坏了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封轴承有一定防水能力,加上有油脂,应该没事。

轴承坏了故障现象也比较明显,价格也不高,等坏了再换

楼主:
确实是蹭空调,我那会儿浑身是汗的时候,站在空调外机那里吹都是凉快的,给人吹完给电机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明早起可能是另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我马上下去装好试车的,试好明天骑到店里接着修

网友:
早上起来发现电机被捡垃圾的收走了哈哈哈哈

网友:
不是有坛友叫你启动电机让它发热把水分蒸干嘛。

网友D:
电机进水最大程度是从中间的轴进的水  会穿过轴承 可以把轴承盖调掉 吹一下 重新上油就可以了 主要把轴承里的水清除

网友:
用空调外机吹,好大的电吹风

网友:
记得看见过电机进水往线圈通直流 ,发热蒸发水分

网友:
垃圾佬虎视眈眈

网友E:
这是过水了?   最好是看看能把轴承换了最好  有水容易锈轴承

另外悄悄滴告诉你 洗完衣服 鞋子挂外机前面 干的超级快 鞋子只要一小时  衣服十几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过水了?   最好是看看能把轴承换了最好  有水容易锈轴承

另外悄悄滴告诉你 洗完衣服 鞋子挂外机 ...

热泵干衣机就是这么来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进水最大程度是从中间的轴进的水  会穿过轴承 可以把轴承盖调掉 吹一下 重新上油就可以了 主要把轴承里 ...

电机线也是主要途径

网友:
直接换轴承,进水电机降低返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