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个大功率12V无刷电机

楼主(2022-06-29):
一个大功率的无刷电机 汽车上用的 做工扎实,就是不知道小线包如何产生信号的。

网友:
这个电机真好,做工用料都好

网友:
看着质量相当好

网友:
哇 电动汽车转向管柱辅助电机呢    改电推绝配的  粗线是电机三相   细线竟然不是霍尔  而是利用线圈检测

网友:
有大小两套线圈,难道是分别扭力和低转速用的?

网友:
是雨刮器用的吗

网友:
能长时间工作吗?

网友:
汽车转向助力电机吧,那个小线圈是测速用的。这种要能改成24V应该 驱动 和电流都好很多

网友:
直流多极电机,扭力不小吧、

网友:
就是步进电机吧?

网友:
转向辅助液压电机,额定好像600多瓦。

网友:
以前很多便宜,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工作就没有买

网友:
这个线粗啊  大功率

网友:
做工顶呱呱

网友:
足料,鉴定完毕。

网友:
小线包是旋转变压器,测速,测位置,测方向都可以的,比霍尔可靠,但成本高。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旋转角度传感器

电机做工超赞,全铜焊接的,不能拆。

网友:
长见识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的电动车配套的

网友:
小线包是磁阻传感器,需要配合专用驱动。可以加无感无刷驱动,自行车增加链传动改电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