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的核显问题

楼主(2022-06-29):
帮朋友的老主机升级cpu,海鲜市场入了块i3 2100.试机没问题,可以点亮显示器,进pe也行,但是装完系统,驱动后黑屏,显示器没信号。
以前遇到过核显挂了的,但打上驱动黑屏还是第一次,有什么软件可以测试吗?

网友:
能上2100就能上3200,为什么不上3200呢!

网友:
驱动不对呗,驱动有时候不是最新的好,换旧点的

网友:
再加个亮机卡

网友:
是加电黑屏还是系统启动黑屏,查一下BIOS设置,换驱动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安全模式启动,删除驱动

网友A:
这2100多少米入的?

一台11代的 i5本子  也就   4000左右

网友:
win7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BIOS恢复默认,不行就是主板有暗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2100多少米入的?

一台11代的 i5本子  也就   4000左右

就是这台i5本子 80分之一的价格

网友:
50块的话, 性价比一般 。

网友:
最近装intel核显驱动时发现之前好多能正常用的驱动都因为没有WHQL认证装不上,只能找老一些的驱动安装

网友:
核显问题,或者换内存试一下吧, 2100还值得折腾?

网友:
海鲜市场无奇不有,我也碰到过核显有问题的U,只要不打驱动,都能正常进桌面,一打驱动就挂。

网友:
CPU触点多刷刷

网友:
先软后硬,换个驱动版本试试

网友:
不要用系统默认的驱动

网友:
把主板电池扣了短接电池座,装回电池,进PE装系统,不装显卡驱动试试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能是驱动问题。还是有问题,再换个U试试,我手里有个2120和2130经常拿来试机,没出现过轩屏现象。你也可以加块显卡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又找了块G550 测试了下,确实是cpu的问题,已经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