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等的驱动电源电容坏了能换个大点的吗

楼主(2022-06-29):
家里客厅led灯前两天开灯闪烁,怀疑电容坏了,今天拆开看了一下,果然,塑料外壳都烫化了。电容鼓包,15uf上万用表测量没容量,小县城没卖的,只有10uf的,我想问一下买两个并联行
找到一个47uf的换上没问题吧

网友:
不用两个并联,只上一个10uF的也够用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电压没有问题就行,容量稍微大点可以的。

网友:
并联可以的,但是耐压要400v或以上

网友:
不把板子拍出来看下,直接就看个电容

网友:
只要装得下,放大10倍以内问题不大,主要是看整流桥瞬态电流够不够,不放心可以把当保险丝的电阻换大一倍。

网友:
不是振荡电路电容往大了换都没什么事吧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换上用就行

网友:
先用1只,应该可以。

网友:
有空间的话用2个并联没问题,放不下的话用1个也可以。

网友:
耐压没问题就行,体积能装下就随便换,容量大点小点都行

网友:
直接上不会爆的

网友:
没有问题,电压没有问题就行,容量大点可以的

网友:
看功率,功率除以2就是差不多容量,24W的灯那么12uF左右,小一点问题不大,也可以和功率划等号!

网友:
没事的,可以换。不过,不解决散热问题,也用不长时间。

网友:
基本只需要考虑耐压

网友A:
现在电子元件谁还本地买啊,淘宝上那几家大的店好多块八毛都包邮的。

网友:
直接把板子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子元件谁还本地买啊,淘宝上那几家大的店好多块八毛都包邮的。

是吗?发个连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