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一英寸大底,小米 12S Ultra 官宣搭载定制索尼 IMX989 图像传感器

楼主(2022-06-29):
      IT之家 6 月 29 日消息,小米影像战略升级暨小米新品发布会定档 7 月 4 日晚七点,届时将推出全新的小米 12S 系列新机,刚刚雷军在微博宣布,小米 12S Ultra 将采用定制索尼 IMX989 图像传感器,完整的一英寸大底,是索尼迄今为止最大尺寸的手机相机传感器。
      雷军还称,“索尼 IMX989 + 徕卡 + 小米影像大脑,我们致力于把小米 12S Ultra 打造成新一代的巅峰影像。”

      IT之家了解到,根据此前官方的消息,小米 12S 系列提供三款机型,分别为小米 12S、小米 12S Pro 和小米12S Ultra,全系采用徕卡影像,全系搭载骁龙 8 + 处理器,并且有纯白色版本,提供 512GB 存储版本,新机将代表小米影像未来发展方向。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个一寸的示意图是错的
一寸传感器,应该是包裹该传感器的圆周长的一半是一寸。而不是对角线

网友:
不是对角线

网友:
雷猴耍猴永无止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个一寸的示意图是错的
一寸传感器,应该是包裹该传感器的圆周长的一半是一寸。而不是对角线 ...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一寸,指的是传感器外切圆的半周长??一直以为是对角线呢?
既然对角线是 一寸,那么 外切圆半周长 应该是  1*3.14/2~~1.6寸呢!也就是说这个传感器是1.6寸喽?

网友:
那天能听说小米自研一英寸图像传感器,算你牛逼

网友:
再大的传感器,调教不好,算法不好,照样拍不出好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一寸,指的是传感器外切圆的半周长??一直以为是对角线呢?
既然对角线是 一寸,那 ...

不是。是小米的人不懂一英寸传感器是怎么定义的,画了个错误的图。

实际一英寸传感器,对角线15.86mm,换成英寸是0.64英寸。

网友C:
传感器的尺寸就是指对角线的尺寸,25.4mm就是1英寸。不信大家可以找把不锈钢尺子来看。

网友:
9楼才是对的,大家多查查资料再下定论吧,小米也是骗人的,1英寸的话都占手机快一半的宽度了,能做到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个一寸的示意图是错的
一寸传感器,应该是包裹该传感器的圆周长的一半是一寸。而不是对角线 ...

我只知道,电视也好、电脑显示屏也好、相机传感器也好,都是按对角线来计算英寸...........不信你量量你家的电视、电脑??????

我没看出人家那里划错了。一英寸

网友:
硬件堆料,软件也得跟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电视也好、电脑显示屏也好、相机传感器也好,都是按对角线来计算英寸...........不信你量量你 ...

呵呵。电视,显示器是按对角线
传感器的一寸不是!你不信你可以到处去找资料,再来辩,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只知道,电视也好、电脑显示屏也好、相机传感器也好,都是按对角线来计算英寸...........不信你量量你 ...

传感器通常以画幅名称来讨论,比如全画幅,M43,apsc,一寸底

这里的一寸,可不是说对角线。你如果是不懂我不怪,有人会犯惯性思维的错

总之,去找找行业的规范来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通常以画幅名称来讨论,比如全画幅,M43,apsc,一寸底

这里的一寸,可不是说对角线。你如果是不 ...

对,你是对的,我是按常理去理解了,没想到相机底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我带特意去查了一下。

因为N年前,我买过SONY 黑卡相机,也是一英寸

翻了一下,结果是这样

以下是百度结果:

下图是SONY官网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的尺寸就是指对角线的尺寸,25.4mm就是1英寸。不信大家可以找把不锈钢尺子来看。 ...

我算错还是打错了。一寸底对角线不是25.4mm,是15.86mm。楼上的图是对的。我的数错

网友:
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我也错了,感谢楼上几位的科普,太感谢了!

网友:
俗话说的好 底大一级压死人    这真的应该支持

网友:
新机将代表小米影像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