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台式机dd3 8G内存条插上BIOS和aida64都可以识别,但是系统无法识别...

楼主(2022-06-29):
DDR3 8G内存条插上BIOS和aida64都可以识别,但是系统无法识别容量,理论上应该4+8=12G了吧。目前4g
见图: 有懂的朋友给科普一下, 不会是AMD专用条吧,品牌九储的,很新来着

糊涂2022.06.29

糊涂2022.06.29

楼主:
2022年6月29日,筹格子数, 升级动力不大

网友:
拔掉4G的那根内存,单独用8G的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的4G内存条是低电压内存条,而这个8G是标压的,两个条子没办法同时工作

网友:
替换装大法,楼上说的试试。

网友B:
可以尝试把两条内存换一下位置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482555415.html看一下这个,可能是之前设置过系统启动时候的最大内存,所以加的条子不认额外的内存

网友C:
BIOS能识别是因为SPD工作了。

SPD是一个独立的存储器,通过I2C工作,它不需要内存"活着"

我遇到了内存损坏,但SPD还工作,BIOS、系统信息都能看到的,但内存就是没有

网友:
重置win10试试呗,快速启动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能识别是因为SPD工作了。

SPD是一个独立的存储器,通过I2C工作,它不需要内存"活着"

这涉及硬件底层了, 老师厉害了, 目前想着去其他机子上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把两条内存换一下位置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冒烟的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你的4G内存条是低电压内存条,而这个8G是标压的,两个条子没办法同时工作 ...

都是H81主板上的, 都是标压的吧,。疑难杂症的,估计BIOS版本老了,不支持要升级

网友:
疑难杂症的

网友:
无非就几个可能,内存兼容性问题,BIOS问题,AMD专用条~

网友:
不可能是专用条,如果是专用条连自检都过不了的

网友D:
bios setup utility--------->conifg---------->memory------>extended memory test,看看是不是“禁用”了,我的dd3 4G+2G,在WIN10里显示4G,改完之后就正常了

网友E:
我有条adata,8G DDR4的,刚插上电脑使用一切正常。只要电脑一重启,就不行了(报警黑屏启动不了)。拔下来再插上又能开机,使用,测试都行,只要不关机或重启电脑。。。换了几台电脑试了都是这个鬼样子(之前以为是主板设置的问题)
有高手能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条adata,8G DDR4的,刚插上电脑使用一切正常。只要电脑一重启,就不行了(报警黑屏启动不了)。拔下来 ...

你这个刷下内存BIOS多数解决问题

网友:
一开始还以为是32位系统,看图细细想来,可能还真的是32位假系统,重装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 setup utility--------->conifg---------->memory------>extended memory test,看看是不是“禁用”了 ...

谢谢, 区试试。 8G还是有点用处的, 在Z77的板子也试了一下, 也是不识别。 要上新的主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