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没隔一秒输出200个脉宽100ns,周期1us的脉冲串方案

楼主(2022-06-29):
想实现功能:每隔一秒钟输出一个脉冲串(或通过CH2同步)。脉冲串中的脉冲个数200个,脉宽100ns,脉冲周期1us幅度5V
实验设备:示波器、JDS2900信号发生器
  利用JDS2900信号发生器的内部触发功能实现想要的功能,利用CH2通道的信号触发CH1通道信号输出,
第一步:计算CH1通道信号参数
        脉冲周期为1uS:可以得出CH1通道频率为:1s/0.001s=1000Hz(f=1/T)
        脉冲宽度100nS、脉冲周期1uS可以得出占空比:0.1us/1us=10%(占空比=脉宽/周期)
CH1通道信号参数为(如下图):
                波形:脉冲波(注:需要使用脉冲波,不要使用方波,脉冲波的占空比可调,方波是固定50%占空比的脉冲波)
                  频率:1000Hz
                  幅度:5Vpp
                  占空比:10%
第二步:计算CH2通道信号参数
        每隔一秒钟输出一个脉冲串:表示每隔一秒触发一次,频率为:1Hz
        JDS2900触发方式为下降沿触发,设置波形为:方波
        JDS2900信号输出要求2V-20Vpp,设置幅度为:5Vpp
CH1通道信号参数为(如下图):
                  波形:脉冲波
                  频率:1Hz
                  幅度:5Vpp
                  占空比:50%
第三步设置触发参数如下图

      脉冲个数为:200个
触发方式为:CH2触发
点击ON即可实现本次功能要求,示波器查看输出波形如下图

网友A:
这种信号发生器已经能做到这么精密的脉冲调节了么?有没有单板的,USB控制或者串口控制的,不要交互界面那种信号发生器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信号发生器已经能做到这么精密的脉冲调节了么?有没有单板的,USB控制或者串口控制的,不要交互界面那 ...

这个信号发生器是可以USB控制的,有通信协议,可以外部编程控制,单板的是单通道的,功能就没有这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