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磁带摄像机磁鼓、磁头和主轴电机

楼主(2022-06-29):
磁带摄像机磁鼓、磁头、主轴电机

网友:
哈哈,很复杂啊

网友A:
线圈挺复杂,盘式无刷电机齿槽转矩很小,电路板线圈应该采集视频信号。

网友:
高科技的精密产品

网友:
内部好精致啊!

网友:
头一次看拆这攝像机磁鼓磁头里面挺复杂的

网友:
这玩意技术含量很高的

网友:
好小巧的滚动轴承,用磁鼓电机做个小风力发电机。

网友:
艺术品般的精密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圈挺复杂,盘式无刷电机齿槽转矩很小,电路板线圈应该采集视频信号。

槽里面的线圈是转子磁头拾取的信号耦合到定子的,不是电机

网友B:
日本电子技术发达的一个缩影,一直很奇怪为什么磁鼓和磁带相对位置是倾斜的,而不是像录音机的磁带是垂直的?

网友:
电机可以做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电子技术发达的一个缩影,一直很奇怪为什么磁鼓和磁带相对位置是倾斜的,而不是像录音机的磁带是垂直的 ...

有答案了吗

楼主:
最后一张图

网友:
30年前的机械技术了,只是现在的数字电子代替了它。

网友C:
国内企业现在能造这个东西了吧

网友:
当年风靡全国的家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国内企业现在能造这个东西了吧

很遗憾,不能。中国刚要产这玩意VCD来了,灭掉了研发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遗憾,不能。中国刚要产这玩意VCD来了,灭掉了研发动力。

VCD好像是万燕最先搞出来的,不过视频编码方式应该还是国外的

网友:
磁头转动一点都不晃动,加工精度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