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12伏应急电源

楼主(2022-06-29):
有三个闲置的怪兽充电宝,拆了原充放电板,串联做了一个12v应急电源玩。
过程很简单:
三个怪兽充电宝

拆下原充放电板,打孔穿线。

有些不好操作的地方需要把电池拆下来搞

三个充电宝之间用螺丝固定

t12供电和12v小电流输出 用了锂电钻保护板。

三明治已完工二明

接线完毕 准备整合

整合完成 就差ec5接口还没到货了……

试试12v小电流输出,正常。

EC5接口也到了,装上测试大电流输出 正常。

完工图

关于它的作用,平时用的多的估计t12电烙铁,12v带保护口配合我改了接口的车充当临时充电宝,ec5口估计用不到 搭电个摩托车应该没问题
谢谢欣赏

网友:
果然是个怪兽~

网友:
利旧的东西多,还可以D成更多的有用处的成品。

网友:
够直接,叠一起就成了

网友:
有个性有创意

网友:
搭电汽车,线径估计够呛

补充内容 (2022-12-2 12:14):
玩越野时应急拆金属衣架搭电据说也可能成功,但还是危险

网友:
有那么多电池真是富豪

网友:
就这么叠着了?

网友:
3个玩了次叠罗汉

网友:
当充电宝有点重了!

网友A:
支持闲置折腾,如果搞个防水壳就更漂亮了

网友:
怪兽充电宝终于名副其实了,叠罗汉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闲置折腾,如果搞个防水壳就更漂亮了

搞个防水盒装起来应该更美观。下次看看购物顺带撸一个^_^

网友B:
T12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2能用多久

12ah的电池,t12在12伏下一点几安的电流,实际焊接 加热断断续续,推测可以用12小时左右吧,一个白天。

网友:
这个怪兽是共享的吧,楼主去哪个废品站淘换的

网友C:
启动摩托车应该费劲,完全充满电或许有机会,一般125摩托启动电流在50-60a左右,150就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摩托车应该费劲,完全充满电或许有机会,一般125摩托启动电流在50-60a左右,150就更高了 ...

品牌锂电池,LG和力神,短时4c5c放电应该没问题。6并接近60a电流。只是 没有摩托车没有实测过…

网友:
让我搞的话,我会把电池改成两并三串的来用,虽然大体积代表着大容量,可做为应急的话,应该是体积和容量兼顾才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