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剃须刀(FLYCO FS873) 求高清电路板

楼主(2022-06-29):
     前年有熊孩子直接用220V交流电插了下(FLYCO FS873) 尾插充电,直接烧了图示哪里的电路板。根据网上资料参考电路板直接用一个二极管跟+10Ω直连了哪块烧焦处,用了2年感觉还不错。这段时间发现充电后只能刮1~2次胡须,就会自动关机。后来换了个新电池也不管用,拆下来电池查电压在1~1.2V之间,电池正常。想着可能是电路板坏的哪里可能还有啥出问题了。有大师有这款的麻烦发下清晰图,谢谢~!!!网上查到叫 鲁汉 的网友发过这款图片,遗憾的是我需要的他拍了个侧面,正面的是有透明盖的,不清楚。链接放上,里面有他的一张画圈图。拆解剃须刀(FLYCO FS873)https://www.mydigit.cn/thread-67656-1-1.html(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A:
是有电容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电容短路吗?

烧焦的哪块从他那个不太清晰地地方看 没有电容。其他地方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B:
电池电压在1~1.2V之间,不正常

网友:
再买一个,拆开看

网友:
后买的电池性能也未必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压在1~1.2V之间,不正常

这种剃须刀用的是镍氢电池,额定电压就是1.2V,正常。

楼主:
M币好多啊,怎么弄得,现在这个制度下太难了

楼主:
继续发帖 顶起来 大家都看啊看

网友C:
以前买过一个这个,扔了,飞科的镍氢不耐用,有钱最好上锂电的

网友:
请高手解答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买过一个这个,扔了,飞科的镍氢不耐用,有钱最好上锂电的

喜欢折腾,要是没图也就只能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喜欢折腾,要是没图也就只能扔了

电路不要也罢,直接改dc模块供电

网友:
换新的吧,新的更好用

网友:
我有一个旧飞科,也是电池不行了,把电路板都腐蚀了.我的思路是干脆不要电路板,直接从电机接两根线出来,在充电位置用热熔胶固定一个DC插座.
然后用USB转DC接头,直接给电机供5伏的电,把无线剃须刀改成有线的了,反正在家里用用,无线 有线根本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