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问,三星K4B4G1646D-BCK0缓存是单晶还是双晶颗粒?

楼主(2022-06-29):
求问,三星K4B4G1646D-BCK0缓存是单晶还是双晶颗粒?可以贴在2246创见8ce板子上么?

网友A:
512m的我还没见过双晶,放心干吧。上了1g才考虑单双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2m的我还没见过双晶,放心干吧。上了1g才考虑单双

谢谢老哥

网友B(2023-03-11):
引用 网友A:
512m的我还没见过双晶,放心干吧。上了1g才考虑单双

大佬 1G颗粒有哪些型号是单晶的 谢谢

网友:
512的DDR还有双的必要么,随便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 1G颗粒有哪些型号是单晶的 谢谢

D9STQ,D9SWB,D9SWC,我就知道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D9STQ,D9SWB,D9SWC,我就知道这么多

好的  多谢大佬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