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偶得6V 1.2A光伏板两张,手上有TP4056和MP2307可调

楼主(2022-06-29):
充锂电的话,应该直接用TP4056,还是MP2307调4.2V充?

TP4056效率较低,过1A电流比较勉强,发热也大,大夏天耐压也比较勉强

MP2307直流模块耐压高,转换效率高,但是压差要1到2v,阴天怕不工作,而且这种直流模块可以应对光伏板这种大内阻的输入吗?

网友A:
印象中,使用TP5100可以通吃12V的光伏板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使用TP5100可以通吃12V的光伏板充电。

是TP5100最理想。

网友:
几块钱买一个太阳能充电的升降压板,稳定输出

楼主:
刚才量了下光伏板空载7.5V,直插充电宝输入可以不,充电宝芯片能承受7.5V吗

网友:
看干啥用,搞庭院灯4056够用了,晚上用不了太多电,电池放不空,从早上天亮开始慢慢冲,真正能到1.2A之前早充满了,我搞得三年了还在服役,电池也没做遮光隔热,三年竟然也没怀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使用TP5100可以通吃12V的光伏板充电。

有人TP5100烧掉变直通,比较危险,不知手上现有的MP2307可用吗,负载一上去,光伏板电压被拉低后还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