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的笔记本电脑BIOS刷坏,重新编程器刷好,其实可以破解BIOS密码。

楼主(2022-06-29):
有个联想扬天V310的笔记本,不小心刷坏BIOS。让别人用编程器直接刷回了。

所以主板密码什么的,可能也能刷掉。

硬盘密码也许也可以。

楼主:
自己也可以到chinafix上找合适的

网友A:
机器序列号、MAC之类的信息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序列号、MAC之类的信息还在吗?

好像没有了

网友B:
bios密码不是断电清空就没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密码不是断电清空就没了嘛

不行的。。。

要编程器刷的

网友C:
我记得笔记本bios断电也不会清楚   台式机主板可以。

网友:
干过类似的事情 给联想笔记本刷网卡白名单 结果把一个只有6M不带ME的BIOS当成带ME的刷了进去
后来在网上下载了一个 拿下载来的ME+我改好的6M的固件配一起刷回去 序列号啥的全都在

不过机器已经走退仓流程不用了

网友D:
普通bios密码电池卸了就没了。。。

硬盘密码品牌机不一定好搞。。。

BIOS刷坏了,可以插优盘自动修复的。大牌子的是公开的,要按住某些键装电池就会自动刷。

网友:
刷rom可以更改为自己的sn mac啥的。不同bios不一样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普通bios密码电池卸了就没了。。。

硬盘密码品牌机不一定好搞。。。

我遇到过,在刷bios的时候,手贱重启了,然后会自动回复bios

网友:
主板密码是限制开机用的,既然可以刷BIOS了,还不如摘硬盘

网友:
有的笔记本的BIOS密码是存在专用芯片里的,刷BIOS没有用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BIOS加密密码甚至在CPU上..所以有些机器加密了,坏了就报废..别想着刷掉就行,内容已经被混淆,匹配不上不能开机。

网友:
直接把坏bios备份,网上下载的bios写入,其实一对比就知道了,刷写的只是部分区域两个合并就行了,把不正常区域用好的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笔记本bios断电也不会清楚   台式机主板可以。

不不不,我在14年的时候试过一台不行的,必需短接那个清空跳线才行...

网友:
笔记本因为有便携带来的丢失可能,和苹果手机类似,解除主板和硬盘密码保护需要机主身份验证(发票或公函)。至于用了其他加密技术,比如 bitlocker checkpoint 等,那和笔记本厂商无关,取决于加密软件的恢复流程。

楼主:
是的,如果有专门的密码芯片,非BIOS,和主板绑定,怎么刷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