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二个筒灯,绿动力+福嘉丽

楼主(2022-06-29):
手机发图乱

绿盒 5W 暖白 铁壳 1.2元一个
白盒 7W 双色变光 薄铝壳 1.2元二个

一体式灯管0.5米 1.1元 这个可以有
下单¥L8rs2LTDbmu¥

网友:
做工越来越简单了,头张图连电容都省了,蛇形线当保险丝用

网友:
成本降得励害

网友:
越来越简而精,

网友:
我买一个也这样吸顶灯,我还以为买错了,给客服问是不是发错货了,发成直流电用的了

网友:
这种自己装修,装天花板也行,就是球泡灯的电路。。。

商业场所或者2.2米以下,那个金属的灯是不能用的,金属的灯(安装在2.2米以下)必须用隔离驱动器供电(或者可靠接地)。。。

网友:
现在就这样,卷的厉害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越来越节省成本了!

网友:
第一图里面的LED是高压二极管LED

网友:
双色的还说的过去哈

楼主:
一体式灯管0.5米 1.1元 这个可以有
下单¥L8rs2LTDbmu¥

网友:
双色一体的还可以价格不贵2个

网友: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精简了

网友:
做工比较简单

网友:
东西越做越简单了

网友:
最简单那个用不长久,除非降低电流,可以延长寿命